[其它应用] 中颖单片机 OP_OSC选项 怎么设置,在哪设置?

楼主(2018-12-04):
中颖单片机 OP_OSC选项 怎么设置,在哪设置?

楼主知道怎么在程序里边选择要使用哪种时钟吗?

网友A:
高手莫笑.我想用外部晶振,不知道怎么设置为外部晶振.

网友B:
这种问题请仔细阅读datasheet

网友C:
你可以到中颖网站上面下载EVB说明书,上面有。

网友C:
你可以在keill里面设置代码选项,其次在程序里面设置,具体可以看手册,不过我也不太懂,暂时用32.768KHZ变成12MHZ的

网友A:
OP_OSC选项只能在烧录IC时设置。

在代码选项中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