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DSP 内存空间的分配和指定

楼主(2018-12-04):
TI DSP 内存空间的分配和指定

在CCS编程中,如果我们不指定变量/代码的存放位置,编译器会自动的给变量/代码分配一个位置,但是如果有的时候需要把变量放在一个特定的空间内,我们应该如何操作呢,CCS提供了如下的两个指令:

#pragma CODE_SECTION

#pragma DATA_SECTION

其中data_section是针对数据空间的,比如:

#pragma DATA_SECTION(var_xxx, ”ooo_sect”)

unsigned int var_xxx;

表示要把var_xxx这个变量放在ooo_sect这个section里边,ooo_sect是section name,在cmd文件里边定义。

#pragma CODE_SECTION是针对代码空间的。

#pragma CODE_SECTION(foo,"ramfuncs");

void  foo(void)

{

}

然后再在cmd文件中指定这两个section的位置就可以了。

如果想在汇编中指定段,使用方法,在代码前用

.sect "XXX"开始则标示接下来的一段代码都是在xxx的代码段中。

PieVectTableFile : > PIE_VECT,   PAGE = 1   //nonBIOS. cmd
#pragma DATA_SECTION(PieVectTable,"PieVectTableFile");
struct PIE_VECT_TABLE PieVectTable;  //globalVariableDefs.c

网友A:
CDM文件其实就是把你代码中的这些一块一块的东西和具体的硬件存储对应

网友B:
TI DSP的CMD文件

网友C:
CMD文件里有两个基本的段:初始化段和非初始化段。

网友D:
cmd文件是使用TI芯片很重要的一步

网友E:
命令文件的开头部分是要链接的各个子目标文件的

网友F:
CMD文件链接命令文件

网友G:
DSP里动态分配内存的函数

网友H:
内存空间分配和指定

网友I:
DSP里动态内存分配malloc函数

网友J:
不就是CMD文件吗

网友G:
calloc以及reclloc。

网友A:
,CMD文件所描述的,就是开发工程师对物理存储器的管理、分配和使用情况。

网友H:
有的时候需要把变量放在一个特定的空间内

网友B:
存放链接器的配置信息的

网友F:
指示存储空间和分配段到存储空间。

网友C:
初始化段包含代码和常数等必须在DSP上电之后有效的数。

网友E:
将相应的目标文件链接成一个文件

网友D:
能对整个软件系统的分布,对芯片本身资源的使用

网友J:
主要是代码分配而已。

网友I:
DSP里的动态内存分配,其分配的内存区域在在堆(heap)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