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新塘NUC131输出BPWM波的问题

楼主(2018-12-04):
为何用示波器测不到波形,跟着《玩转新塘M0》来玩的呀?有没有用过131的大神???

楼主:
对不起,不知道为啥,图片看不了,有用过的可分享点直接点的代码吗。。。。。。。

网友A:
1. 首先, 我想吐槽下你这个图片为什么不是截图, 你这么搞看的人很难受.
2. 其次, 我觉得像楼主这种问题, 不算特别复杂, 官网提供的样例代码跑一下应该就可以.
3. 最后, 以下代码拷贝自官方样例代码:
<pre style="color: rgb(0, 0, 0); white-space: pre-wrap;">/**************************************************************************//**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1.00
* $Revision: 5 $
* $Date: 15/01/15 1:34p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Change duty cycle and period of output waveform by BPWM Double Buffer function.
* @note
* Copyright (C) 2014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C131.h"

/*---------------------------------------------------------------------------------------------------------*/
/* Macro, type and constant definitions                                                                    */
/*---------------------------------------------------------------------------------------------------------*/

#define PLLCON_SETTING      CLK_PLLCON_50MHz_HXT
#define PLL_CLOCK           50000000

/*---------------------------------------------------------------------------------------------------------*/
/* Global variables                                                                                        */
/*---------------------------------------------------------------------------------------------------------*/

/**
* @brief       BPWM0 IRQ Handler
*
* @param       None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None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43424]@Details[/url]     ISR to handle BPWM0 interrupt event
*/
void BPWM0_IRQHandler(void)
{
    static int toggle = 0;

    // Update BPWM0 channel 0 period and duty
    if(toggle == 0)
    {
        BPWM_SET_CNR(BPWM0, 0, 99);
        BPWM_SET_CMR(BPWM0, 0, 39);
    }
    else
    {
        BPWM_SET_CNR(BPWM0, 0, 399);
        BPWM_SET_CMR(BPWM0, 0, 199);
    }
    toggle ^= 1;
    // Clear channel 0 period interrupt flag
    BPWM_ClearPeriodIntFlag(BPWM0, 0);
}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Internal RC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 Waiting for IRC22M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Internal RC and HCLK source divide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HIRC, CLK_CLKDIV_HCLK(1));

    /* Enable external 12MHz XTAL, internal 22.1184MHz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 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 Enable PLL and Set PLL frequency */
    CLK_SetCoreClock(PLL_CLOCK);

    /* Waiting for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PLL_STB_Msk | 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 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PLL, STCLK to HCLK/2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PLL, CLK_CLKDIV_HCLK(2));

    /* Enable UART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Select UART module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HXT, CLK_CLKDIV_UART(1));

    /* Enable BPWM0 clock source */
    CLK_EnableModuleClock(BPWM0_MODULE);

    /* Select BPWM module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BPWM0_MODULE, CLK_CLKSEL3_BPWM0_S_HClK, 0);
    CLK_SetModuleClock(BPWM0_MODULE, CLK_CLKSEL3_BPWM0_S_PLL, 0);

    /* Reset BPWM0 */
    SYS_ResetModule(BPWM0_RST);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
    /* User can use SystemCoreClockUpdate() to calculate PllClock, SystemCoreClock and CycylesPerUs automatically. */
    //SystemCoreClockUpdate();
    PllClock        = PLL_CLOCK;            // PLL
    SystemCoreClock = PLL_CLOCK / 1;        // HCLK
    CyclesPerUs     = PLL_CLOCK / 1000000;  // For SYS_SysTickDelay()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GPB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GPB_MFP &= ~(SYS_GPB_MFP_PB0_Msk | SYS_GPB_MFP_PB1_Msk);
    SYS->GPB_MFP |= (SYS_GPB_MFP_PB0_UART0_RXD | SYS_GPB_MFP_PB1_UART0_TXD);
    /* Set GPC multi-function pins for BPWM0 Channel 0 */
    SYS->GPC_MFP &= ~(SYS_GPC_MFP_PC0_Msk);
    SYS->GPC_MFP |= SYS_GPC_MFP_PC0_BPWM0_CH0;
    SYS->ALT_MFP3 &= ~(SYS_ALT_MFP3_PC0_Msk);
    SYS->ALT_MFP3 |= SYS_ALT_MFP3_PC0_BPWM0_CH0;
}

void UART0_Init()
{
    /*---------------------------------------------------------------------------------------------------------*/
    /* Init UART                                                                                               */
    /*---------------------------------------------------------------------------------------------------------*/
    /* Reset IP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
/*  Main Function                                                                                          */
/*---------------------------------------------------------------------------------------------------------*/
int32_t main(void)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IP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Init UART to 115200-8n1 for print message */
    UART0_Init();
    printf("+------------------------------------------------------------------------+\n");
    printf("|                          BPWM Driver Sample Code                        |\n");
    printf("|                                                                        |\n");
    printf("+------------------------------------------------------------------------+\n");
    printf("  This sample code will use BPWM0 channel 0 to output waveform\n");
    printf("  I/O configuration:\n");
    printf("    waveform output pin: BPWM0 channel 0(PC.0)\n");
    printf("\nUse double buffer feature.\n");

    /*
        BPWM0 channel 0 waveform of this sample shown below:

        |<-        CNR + 1  clk     ->|  CNR + 1 = 399 + 1 CLKs
                       |<-CMR+1 clk ->|  CMR + 1 = 199 + 1 CLKs
                                      |<-   CNR + 1  ->|  CNR + 1 = 99 + 1 CLKs
                                               |<CMR+1>|  CMR + 1 = 39 + 1 CLKs

      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
        |______200_____|     200      |____60__|   40  |_____BPWM waveform

    */

    /*
      Configure BPWM0 channel 0 init period and duty.
      Period is __HXT / (prescaler * clock divider * (CNR + 1))
      Duty ratio = (CMR + 1) / (CNR + 1)
      Period = 12 MHz / (2 * 1 * (199 + 1)) =  30000 Hz
      Duty ratio = (99 + 1) / (199 + 1) = 50%
    */
    // BPWM0 channel 0 frequency is 100Hz, duty 30%,
    BPWM_ConfigOutputChannel(BPWM0, 0, 30000, 30);

    // Enable output of BPWM0 channel 0
    BPWM_EnableOutput(BPWM0, BPWM_CH_0_MASK);

    // Enable BPWM0 channel 0 period interrupt, use channel 0 to measure time.
    BPWM_EnablePeriodInt(BPWM0, 0, 0);
    NVIC_EnableIRQ(BPWM0_IRQn);

    // Start
    BPWM_Start(BPWM0, BPWM_CH_0_MASK);

    while(1);

}

</pre><pre style="color: rgb(0, 0, 0); white-space: pre-wrap;">
</pre><pre style="color: rgb(0, 0, 0); white-space: pre-wrap;"><pre style="white-space: pre-wrap;">/**************************************************************************//**
* @file     main.c
* @version  V1.00
* $Revision: 4 $
* $Date: 15/01/15 1:34p $
* @brief    Capture the BPWM1 Channel 0 waveform by BPWM0 Channel 0.
* @note
* Copyright (C) 2014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C131.h"

/*---------------------------------------------------------------------------------------------------------*/
/* Macro, type and constant definitions                                                                    */
/*---------------------------------------------------------------------------------------------------------*/

#define PLLCON_SETTING      CLK_PLLCON_50MHz_HXT
#define PLL_CLOCK           50000000

/*---------------------------------------------------------------------------------------------------------*/
/* Global variables                                                                                        */
/*---------------------------------------------------------------------------------------------------------*/

/**
* @brief       BPWM0 IRQ Handler
*
* @param       None
*
* @return      None
*
* @details     ISR to handle BPWM0 interrupt event
*/
void BPWM0_IRQHandler(void)
{
    if(BPWM_GetCaptureIntFlag(BPWM0, 0) > 1)
    {
        BPWM_ClearCaptureIntFlag(BPWM0, 0, BPWM_CAPTURE_INT_FALLING_LATCH);
    }
}

/*--------------------------------------------------------------------------------------*/
/* Capture function to calculate the input waveform information                         */
/* u32Count[4] : Keep the internal counter value when input signal rising / falling     */
/*               happens                                                                */
/*                                                                                      */
/* time    A    B     C     D                                                           */
/*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
/*      ____|   |_|   |_|   |_|   |_|   |_|   |_|   |_|   |_____                        */
/* index              0 1   2 3                                                         */
/*                                                                                      */
/* The capture internal counter down count from 0x10000, and reload to 0x10000 after    */
/* input signal falling happens (Time B/C/D)                                            */
/*--------------------------------------------------------------------------------------*/
void CalPeriodTime(BPWM_T *BPWM, uint32_t u32Ch)
{
    uint16_t u32Count[4];
    uint32_t u32i;
    uint16_t u16RisingTime, u16FallingTime, u16HighPeroid, u16LowPeroid, u16TotalPeroid;

    /* Clear Capture Falling Indicator (Time A) */
    BPWM_ClearCaptureIntFlag(BPWM, u32Ch, BPWM_CAPTURE_INT_FALLING_LATCH | BPWM_CAPTURE_INT_RISING_LATCH);

    /* Wait for Capture Falling Indicator  */
    while(BPWM_GetCaptureIntFlag(BPWM, u32Ch) < 2);

    /* Clear Capture Falling Indicator (Time B)*/
    BPWM_ClearCaptureIntFlag(BPWM, u32Ch, BPWM_CAPTURE_INT_FALLING_LATCH);

    u32i = 0;

    while(u32i < 4)
    {
        /* Wait for Capture Falling Indicator */
        while(BPWM_GetCaptureIntFlag(BPWM, u32Ch) < 2);

        /* Clear Capture Falling and Rising Indicator */
        BPWM_ClearCaptureIntFlag(BPWM, u32Ch, BPWM_CAPTURE_INT_FALLING_LATCH | BPWM_CAPTURE_INT_RISING_LATCH);

        /* Get Capture Falling Latch Counter Data */
        u32Count[u32i++] = BPWM_GET_CAPTURE_FALLING_DATA(BPWM, u32Ch);

        /* Wait for Capture Rising Indicator */
        while(BPWM_GetCaptureIntFlag(BPWM, u32Ch) < 1);

        /* Clear Capture Rising Indicator */
        BPWM_ClearCaptureIntFlag(BPWM, u32Ch, BPWM_CAPTURE_INT_RISING_LATCH);

        /* Get Capture Rising Latch Counter Data */
        u32Count[u32i++] = BPWM_GET_CAPTURE_RISING_DATA(BPWM, u32Ch);
    }

    u16RisingTime = u32Count[1];

    u16FallingTime = u32Count[0];

    u16HighPeroid = u32Count[1] - u32Count[2];

    u16LowPeroid = 0x10000 - u32Count[1];

    u16TotalPeroid = 0x10000 - u32Count[2];

    printf("\nBPWM generate: \nHigh Period=7199 ~ 7201, Low Period=16799 ~ 16801, Total Period=23999 ~ 24001\n");
    printf("\nCapture Result: Rising Time = %d, Falling Time = %d \nHigh Period = %d, Low Period = %d, Total Period = %d.\n\n",
           u16RisingTime, u16FallingTime, u16HighPeroid, u16LowPeroid, u16TotalPeroid);
    if((u16HighPeroid < 7199) || (u16HighPeroid > 7201) || (u16LowPeroid < 16799) || (u16LowPeroid > 16801) || (u16TotalPeroid < 23999) || (u16TotalPeroid > 24001))
        printf("Capture Test Fail!!\n");
    else
        printf("Capture Test Pass!!\n");
}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Internal RC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 Waiting for IRC22M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Internal RC and HCLK source divide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HIRC, CLK_CLKDIV_HCLK(1));

    /* Enable external 12MHz XTAL, internal 22.1184MHz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 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 Enable PLL and Set PLL frequency */
    CLK_SetCoreClock(PLL_CLOCK);

    /* Waiting for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PLL_STB_Msk | 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 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PLL, STCLK to HCLK/2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PLL, CLK_CLKDIV_HCLK(2));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HXT, CLK_CLKDIV_HCLK(1));

    /* Enable UART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Enable BPWM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BPWM0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BPWM1_MODULE);

    /* Select UART module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HXT, CLK_CLKDIV_UART(1));

    /* Select BPWM module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BPWM0_MODULE, CLK_CLKSEL3_BPWM0_S_PCLK, 0);
    CLK_SetModuleClock(BPWM1_MODULE, CLK_CLKSEL3_BPWM1_S_PCLK, 0);

    /* Reset BPWM0 and BPWM1 */
    SYS_ResetModule(BPWM0_RST);
    SYS_ResetModule(BPWM1_RST);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
    /* User can use SystemCoreClockUpdate() to calculate PllClock, SystemCoreClock and CycylesPerUs automatically. */
    //SystemCoreClockUpdate();
    PllClock        = PLL_CLOCK;            // PLL
    SystemCoreClock = PLL_CLOCK / 1;        // HCLK
    CyclesPerUs     = PLL_CLOCK / 1000000;  // For SYS_SysTickDelay()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GPB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GPB_MFP &= ~(SYS_GPB_MFP_PB0_Msk | SYS_GPB_MFP_PB1_Msk);
    SYS->GPB_MFP |= (SYS_GPB_MFP_PB0_UART0_RXD | SYS_GPB_MFP_PB1_UART0_TXD);

    /* Set GPC and GPD multi-function pins for BPWM0 Channel 0 and BPWM1 channel 0 */
    SYS->GPC_MFP &= ~(SYS_GPC_MFP_PC0_Msk);
    SYS->GPC_MFP |= SYS_GPC_MFP_PC0_BPWM0_CH0;
    SYS->ALT_MFP3 &= ~(SYS_ALT_MFP3_PC0_Msk);
    SYS->ALT_MFP3 |= SYS_ALT_MFP3_PC0_BPWM0_CH0;

    SYS->GPD_MFP &= ~(SYS_GPD_MFP_PD7_Msk);
    SYS->GPD_MFP |= SYS_GPD_MFP_PD7_BPWM1_CH0;
    SYS->ALT_MFP3 &= ~(SYS_ALT_MFP3_PD7_Msk);
    SYS->ALT_MFP3 |= SYS_ALT_MFP3_PD7_BPWM1_CH0;
}

void UART0_Init()
{
    /*---------------------------------------------------------------------------------------------------------*/
    /* Init UART                                                                                               */
    /*---------------------------------------------------------------------------------------------------------*/
    /* Reset IP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
/*  Main Function                                                                                          */
/*---------------------------------------------------------------------------------------------------------*/
int32_t main(void)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IP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Init UART0 for printf */
    UART0_Init();

    printf("+------------------------------------------------------------------------+\n");
    printf("|                          BPWM Driver Sample Code                        |\n");
    printf("|                                                                        |\n");
    printf("+------------------------------------------------------------------------+\n");
    printf("  This sample code will use BPWM0 channel 0 to capture\n  the signal from BPWM1 channel 0.\n");
    printf("  I/O configuration:\n");
    printf("    BPWM0_CH0(PC.0 BPWM0 channel 0) <--> BPWM1_CH0(PD.7 BPWM1 channel 0)\n\n");
    printf("Use BPWM0 Channel 0(PC.0) to capture the BPWM1 Channel 0(PD.7) Waveform\n");

    while(1)
    {
        printf("Press any key to start BPWM Capture Test\n");
        getchar();

        /*--------------------------------------------------------------------------------------*/
        /* Set the BPWM1 Channel 0 as BPWM output function.                                       */
        /*--------------------------------------------------------------------------------------*/

        /* Assume BPWM output frequency is 250Hz and duty ratio is 30%, user can calculate BPWM settings by follows.
           duty ratio = (CMR+1)/(CNR+1)
           cycle time = CNR+1
           High level = CMR+1
           BPWM clock source frequency = __HXT = 12000000
           (CNR+1) = BPWM clock source frequency/prescaler/clock source divider/BPWM output frequency
                   = 12000000/2/1/250 = 24000
           (Note: CNR is 16 bits, so if calculated value is larger than 65536, user should increase prescale value.)
           CNR = 23999
           duty ratio = 30% ==> (CMR+1)/(CNR+1) = 30%
           CMR = 7199
           Prescale value is 1 : prescaler= 2
           Clock divider is BPWM_CSR_DIV1 : clock divider =1
        */

        /* set BPWM1 channel 0 output configuration */
        BPWM_ConfigOutputChannel(BPWM1, 0, 250, 30);

        /* Enable BPWM Output path for BPWM1 channel 0 */
        BPWM_EnableOutput(BPWM1, BPWM_CH_0_MASK);

        /* Enable Timer for BPWM1 channel 0 */
        BPWM_Start(BPWM1, BPWM_CH_0_MASK);

        /*--------------------------------------------------------------------------------------*/
        /* Set the BPWM0 channel 0 for capture function                                          */
        /*--------------------------------------------------------------------------------------*/

        /* If input minimum frequency is 250Hz, user can calculate capture settings by follows.
           Capture clock source frequency = __HXT = 12000000 in the sample code.
           (CNR+1) = Capture clock source frequency/prescaler/clock source divider/minimum input frequency
                   = 12000000/2/1/250 = 24000
           (Note: CNR is 16 bits, so if calculated value is larger than 65536, user should increase prescale value.)
           CNR = 0xFFFF
           (Note: In capture mode, user should set CNR to 0xFFFF to increase capture frequency range.)
        */

        /* set BPWM0 channel 0 capture configuration */
        BPWM_ConfigCaptureChannel(BPWM0, 0, 166, 0);

        /* Enable capture falling edge interrupt for BPWM0 channel 0 */
        //BPWM_EnableCaptureInt(BPWM0, 0, BPWM_CAPTURE_INT_FALLING_LATCH);

        /* Enable BPWM0 NVIC interrupt */
        //NVIC_EnableIRQ(BPWM0_IRQn);

        /* Enable Timer for BPWM0 channel 0 */
        BPWM_Start(BPWM0, BPWM_CH_0_MASK);

        /* Enable Capture Function for BPWM0 channel 0 */
        BPWM_EnableCapture(BPWM0, BPWM_CH_0_MASK);

        /* Enable falling capture reload */
        BPWM0->CAPCTL |= BPWM_CAPCTL_FCRLDEN0_Msk;

        /* Wait until BPWM0 channel 0 Timer start to count */
        while((BPWM0->CNT) == 0);

        /* Capture the Input Waveform Data */
        CalPeriodTime(BPWM0, 0);
        /*---------------------------------------------------------------------------------------------------------*/
        /* Stop BPWM1 channel 0 (Recommended procedure method 1)                                                    */
        /* Set BPWM Timer loaded value(Period) as 0. When BPWM internal counter(CNT) reaches to 0, disable BPWM Timer */
        /*---------------------------------------------------------------------------------------------------------*/

        /* Set BPWM1 channel 0 loaded value as 0 */
        BPWM_Stop(BPWM1, BPWM_CH_0_MASK);

        /* Wait until BPWM1 channel 0 Timer Stop */
        while((BPWM1->CNT & BPWM_CNT_CNT_Msk) != 0);

        /* Disable Timer for BPWM1 channel 0 */
        BPWM_ForceStop(BPWM1, BPWM_CH_0_MASK);

        /* Disable BPWM Output path for BPWM1 channel 0 */
        BPWM_DisableOutput(BPWM1, BPWM_CH_0_MASK);

        /*---------------------------------------------------------------------------------------------------------*/
        /* Stop BPWM0 channel 0 (Recommended procedure method 1)                                                    */
        /* Set BPWM Timer loaded value(Period) as 0. When BPWM internal counter(CNT) reaches to 0, disable BPWM Timer */
        /*---------------------------------------------------------------------------------------------------------*/

        /* Disable BPWM0 NVIC */
        //NVIC_DisableIRQ(BPWM0_IRQn);

        /* Set loaded value as 0 for BPWM0 channel 0 */
        BPWM_Stop(BPWM0, BPWM_CH_0_MASK);

        /* Wait until BPWM0 channel 0 current counter reach to 0 */
        while((BPWM0->CNT & BPWM_CNT_CNT_Msk) != 0);

        /* Disable Timer for BPWM0 channel 0 */
        BPWM_ForceStop(BPWM0, BPWM_CH_0_MASK);

        /* Disable Capture Function and Capture Input path for BPWM0 channel 0 */
        BPWM_DisableCapture(BPWM0, BPWM_CH_0_MASK);

        /* Clear Capture Interrupt flag for BPWM0 channel 0 */
        BPWM_ClearCaptureIntFlag(BPWM0, 0, BPWM_CAPTURE_INT_FALLING_LATCH);
    }
}

  414. </pre></pre>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首先, 我想吐槽下你这个图片为什么不是截图, 你这么搞看的人很难受.
2. 其次, 我觉得像楼主这种问题, 不 ...

官方样例能否给个网址大哥。。。。

网友:
楼主,你怎么拍照啊,不截图?

网友B:
官方例子的下载地址
https://www.nuvoton.com/hq/resource-download.jsp?tp_GUID=SW0120141104104958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官方例子的下载地址
https://www.nuvoton.com/hq/resource-download.jsp?tp_GUID=SW0120141104104958 ...

是NUC131的例子吗?我现在玩的是131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NUC131的例子吗?我现在玩的是131的!

#include "NUC131.h"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官方样例能否给个网址大哥。。。。

码云: https://gitee.com/OpenNuvoton
包含新唐各大主流芯片you will love 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