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脸门禁供电问题

楼主(2018-12-04):
各位大侠,目前碰到一个问题,公司在更新换代门禁设备,通信都采用韦根,之前用的是普通的门禁,最近升级人脸门禁,但设备换上去出现问题,人脸门禁韦根通信不了,线路,电源都没变,只是换了设备!人脸门禁电流要求是要高点,但在终端测量电压也还是能达到10V。设备可以在9-15V工作的,最初的布线方式是机房通过4芯屏蔽线到门口,4芯线包括12V,GND, D0,D1!后面实在没办法,把电源就近接了一个设配器,设备就可以正常韦根通信,如果采用集中供电就通信不了,各位有没有思路,或者碰到这个问题,不能正常通信的时候,韦根的数据从示波器上看是正常的!

网友A:
GND电位由于线缆内阻的原因抬的太高了。
最简单就是就近用电源适配器供电;其次加粗地线减小阻抗(一般用网线供电的话,两头把空闲的线都接到G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GND电位由于线缆内阻的原因抬的太高了。
最简单就是就近用电源适配器供电;其次加粗地线减小阻抗(一般用网 ...

原因跟你说的应该是一样的,之前用的设备的电流要求小,这次的电流大,导致GND电位抬高了1.3V左右,导致信号检测不到,但目前的解决方式就近采用设配器以及加粗地线都不太现实,是否还有其他方式来处理,增加比较器啥的是否可以?这个应该就是地弹问题,我之前看到过一个文档,现在找不到了,怎么处理的!各位给点意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因跟你说的应该是一样的,之前用的设备的电流要求小,这次的电流大,导致GND电位抬高了1.3V左右,导致 ...

只是自己公司改造一下,不要考虑什么成本……在你老板看来,安排个员工折腾,一天几百块就没了,直接买个适配器或换线才几个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自己公司改造一下,不要考虑什么成本……在你老板看来,安排个员工折腾,一天几百块就没了,直接买个 ...

问题是后续工程也可能碰到这个问题,我们想做个东西改造下,目前用光耦弄了下,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