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K3288-EK314 启动手册

楼主(2018-12-04):
MY-RK3288-EK314 启动手册
目录 [隐藏]
1        准备开发板套件
1.1        开发板
1.2        开发板配件
2        开发板接口概览
2.1        MY-R3288-MB314 正面图
2.2        MY-R3288-MB314 背面图
3        快速启动开发板
3.1        开发板与计算机的连接
3.1.1        关闭电源开关
3.1.2        串口线的连接
3.2        串口终端工具配置
3.3        网线的连接
3.4        USB下载线的连接
3.5        连接电源线
3.6        开发板的启动
3.7        观察启动状况
3.7.1        串口终端动态
3.7.2        显示屏状态
准备开发板套件
开发板套件由开发板和开发板配件组成。
开发板
开发板由以下器件组装而成:
MY-RK3288-CB314(核心板) 一片
MY-RK3288-MB314(底板) 一片
显示屏电路板一片
液晶显示屏一块
触摸屏一片
开发板配件
开发板配件有:
电源适配器1个
USB下载线1条
网线1条
串口线1条
开发板接口概览
在启动开发板之前我们需要认识一些接口,并将这些接口正确连接到计算机。这里我先认识MY-RK3288-MB314的接口。
MY-R3288-MB314 正面图
MY-R3288-MB314 背面图
快速启动开发板
1)跳到“开发板与计算机的连接”那一节中“关闭电源开关”,“连接电源线”操作。
2)跳到“开发板的启动”那一节中的“为开发板上电”,从那开始继续操作。
说明:快速启动方式下,开发板与计算机没有连接,但是从液晶屏上是可以看出系统启动状态的。
开发板与计算机的连接
由于在很多情况下我们需要连接开发板与计算机,下面内容将描述开发板与计算机的连接方式。
关闭电源开关
1) 在连接开发板与计算机之前,我们需要检查开发板电源开关状态,并确保电源开关是断开状态。
2) 使开发板电源开关处于断开的方式是:将开发板电源开关(开发板正面图的图示MAIN POWER SW)按到断开状态(—:闭合,O:断开)。
串口线的连接
将串口线一端连接到开发板的正面图DEBUG UART接口,一端连接到计算机。
说明:
1)如果计算机没有串口,则需要自行准备USB转串口线并连接。
2)如果没有连接串口线,将不能通过串口方式与开发板交互。但是不影响开发板的启动及烧录系统。
串口终端工具配置
1)通过Windows的设备管理器找到计算机上我们使用端口号。
2)配置串口终端工具的各参数。
SecureCRT & USB串口3 示例配置如下:
网线的连接
将网线一端连接到开发板的正面图的1000M Ethernet 或10M/100M Ethernet接口,网线另一端插入计算机的网口。
USB下载线的连接
将USB线一端连接到开发板的正面图OTG接口,另外一端插入计算机的USB接口。
连接电源线
将电源线一端连接到开发板的正面图DC_5V_IN接口,一端连接电源插座。
开发板的启动
1)在“开发板与计算机的连接”中按照顺序进行操作后,我们的开发板与计算机的连接已经完成了。
2)要使开发板启动,我们需要为开发板上电。
3)将开发板电源开关开发板正面图MAIN POWER SW按到闭合状态(—:闭合,O:断开)。
4)然后按住开发板正面图SLEEP WAKE按钮直到开发板的LED灯亮起来为止。
观察启动状况
串口终端动态
会看到计算机的串口终端有开发板启动过程中输出的启动过程信息。
启动串口打印信息如下:
显示屏状态
如果液晶显示屏正确连接,会看到在开发板的启动过程中显示屏有输出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