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无法加载library

楼主(2018-12-04):
想用stm32cubeMX自动生成个点亮led的程序,从官网下载了个最新的安装包,但是安装后,无法加载library

楼主:
点击“install new library”菜单,没有任何反应,不知道谁遇过这种问题

楼主:
我的操作系统是 win7 X64,我在32位的win10和xp试过了,都正常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软件不兼容的问题

网友B:
应该是没有安装正确,重新安装,看看是不是需要在线打补丁。

楼主:
通过对软件分析 是plugins文件夹下的updater.jar这个文件负责软件升级以及lib rary的安装,这个文件可以直接运行,但是同一个文件在xp环境可以正常运行,但是在win7 x64 虽然能够运行,但是不能update和更新lirary。

网友C:
这个软件依赖的是Java运行库,你看看是不是Java安装的最新版,如果不是,重新安装

楼主:
这个也实验过了,有时间我再重新试验下。

网友D:
我就是Win7 64位的操作系统,没有问题。
换台电脑试试

网友E:
用cube 的话 我没有加载过啊

网友F:
还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百度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