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18-12-04):
MSP430F427
MSP430FE427
里面有一个参数项目ADC  CH/Res    :   (3)SD16       其中(3)SD16是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A:
没听说过

网友B:
你可以去德州仪器在线支持社区去提问一下,那里有专业的人员给你解答的!

网友C:
16-bit sigma-delta ADC

楼主:
问错地方了?
那先结贴了,多谢几位啦

网友D:
这是怎么写的这个数据?

网友E:
是不是指的ADC的通道?

网友F:
这个区TI的官网上查下的,都有相关的含义的。

网友G:
16位分辨吗

网友H:
△ADC转换存储寄存器

网友I:
手册上没有解释吗

网友J:
SD16是16位adc,前面的(3)不太清楚,楼主能否提供下在哪里看到的?或者提供下截图也可以

网友K:
指MSP430是16位的

网友L:
一般来说,采样通道都是有16个的。

网友M:
SD16不熟悉

网友N:
MSP430中的SD16模块

网友O:
MSP430 SD16_A方式的AD采样

网友L:
MSP430中SD16_A

网友P:
MSP430F4250的SD16_A

网友Q:
采样率,采样位数,甚至线性也可以用外围芯片扩展AD口

网友R:
芯片是MSP430FE4252?

网友K:
SD16_A这个模块

网友S:
所有芯片的例程都在里面。

网友T:
找FE42X的详细资料,那里面有比较详细的介绍

网友O:
利尔达430演讲资料中的SD16模块

网友N:
单片机内的SD16模块进行AD转换

网友M:
用过430 的ADC10,ADC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