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处理程序都有哪些注意事项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12-04):
尽量不要在ISR内使用全局变量

网友B:
如果一定要使用的话要做好保护,我们称这种应该受保护的区段为critical section

网友B:
方法很多,最简单的是在进入critical section之前,先禁止中断的产生,所以在critical section中全局变量不会被ISR破坏,从而达到保护的效果。

网友C:
ISR的第一个动作一定是将所有的CPU内部缓存器存储起来,一般都是存在stack memory内,而ISR的最后一个动作就是返回所有缓存器的值。

网友D:
调用外部函数时要确认其是否“可重进入”,如果一定要在ISR内调用非常reentry的函数,则一般程序在使用同一个模块的函数时,一定要加以保护。

网友E:
ISR的程序或执行时间尽量不要太长。

网友E:
IST尽量不要牵涉到复杂的算法,它的任务只是负责弄清楚发生了什么硬件送给上层的程序,交由系统或应用程序决定要如何处理这个硬件事件。

网友F:
1  8bit机在全局单字节时候,中断用到 不用保护。全局U16 U32得保护。
2 32位机则全局U16 U32不用保护
保护方法可以禁用中断  也可以比较两值是否相同

网友F:
中断调用自己写的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就仅在中断用。水平不够的话 不要自己写重入

自己的一点理解

网友C:
volatile型的全局变量A,在主循环中被多次使用到,而A的值会被ISR修改,那么在主循环的时候可能会导致出错,而使用保护的话那就会导致长时间中断得不到相应,因此在主循环的某个位置将A赋值给B,然后再使用B来参与任务就OK了

网友A:
学习讨论: 询问LS,那是否需要在ISR中设置变量A被改动的标志?

网友B:
若是改写系统中断,尽量保存系统中断的原地址;
如果是自定义中断,需要注意是否允许多重中断,即能否被另一个中断(包括同一个中断号的相同中断)打断,若不希望被打断,应当在中断处理程序开始时关闭中断允许位IF(用CLI指令),并且在程序结束时开启中断位(用STI指令)。

网友B:
另外,中断处理程序本身也是一个过程,也有可能出错,所以尽量不要在中断处理程序中产生错误,以免程序不可控。

网友G:
还有就是中断程序不要耗时过长的,否则会造成很多的不必要的麻烦的

网友H:
比如按键,我们习惯在中断内扫描按键,并返回一个键值,这个键值就是个全局变量

网友A:
别执行太多的程序
中断的程序要简洁才行。

网友C:
怎么自定义中断呢

网友I:
这个得注意不能死循环执行函数呢。

网友F:
中断处理太浪费时间了。
中断使能,还有清中断标志位

网友A:
中断处理程序里不要用延时

网友J:
中断处理程序应该尽快结束。

网友K:
相同的中断处理函数不能同时在多个处理器上运行。

网友L:
中断处理函数不能直接与用户空间进行数据交换。

网友M:
各种中断的优先级别由软件判断的排列顺序决定

网友N:
若是改写系统中断,尽量保存系统中断的原地址

网友O:
尽量不要在中断处理程序中产生错误

网友P:
设立必要的中断源,确定提出的中断请求方式

网友Q:
处理机响应中断后,把被中断程序现场保存起来。

网友R:
中断处理程序需要在尽量短的时间内完成

网友S:
最重要的就是要注意控制中的限制条件

网友K:
中断处理程序可能被一个优先级更高的中断处理程序所中断。

网友J:
中断处理程序不需要是可重入的

网友M:
注意优先级的使用就行。

网友S:
程序不能太复杂了。

网友N:
中断处理程序本身也是一个过程,也有可能出错

网友R:
尽量减少对线程/程序流造成的影响

网友O:
需要注意是否允许多重中断

网友Q:
恢复现场,返回原程序。

网友P:
中断服务程序设计

网友L:
中数据恢复处理函数可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