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页机制

楼主(2018-12-04):
F2812的内部数据地址线的位数为32位,也就是最大寻址空间为4G,但是实际中采用了分页机制,寻址空间变为了4M。

网友A:
你有什么疑问?

楼主:
如果我现在想使寻址变为4G,是不是就要改变F2812的分页机制?

网友B:
这个可以不可以改变?

网友C:
这个直接看地址映射表,是多少就是多少,没什么可说的。

网友D:
扩展存储空间只有19位地址线,只能寻址0.5M,但是本身地址线有32位,所以在使用的时候,A0~A18直接与扩展的空间的地址线相连,而DSP2812的A19~A32则通过内部的译码,变成了zone0/1/2/6/7这5个空间的片选信号,直接给外扩存储器的片选信号即可!

网友E:
F2812外扩在正常情况下为512k+512k+16k+8k+8k,也就是外扩不会超过2M

网友F:
DSP2812的A19~A32是通过内部的译码

楼主:
嗯,我晓得了,多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