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flash 已写满

楼主(2018-12-04):
单片机控制flash ,每隔2分钟写一些数据,每次写之前怎么找到上次写的结尾,接着往下写,然后如何判断flash 已写满。谢谢!

网友A:
既然是每2分钟写一些数据,那么频率不算很高,一般在FLASH中用一小块空间,将当前FLASH“写指针”的值存入,下次开机时读取该值,并继续往下写,而这是在你“每2分钟”写一些数据后进行的附加操作,当然前提是单片机不会在你写数据时断电

一般都是用这种办法

楼主:
可靠些呢?

网友A:
每次准备写之前先统计写入字节+下面提到的校验码字节总数,计算好写完后FLASH指针会指向哪个地址,先写入FLASH中特定区域,之后再将实际数据连同该区域的校验码一同写入,需要用到时先根据校验码进行校验

网友B:
对,先更新指针是为了防止数据写入完未更新指针时断电,造成下次开机再次对该未擦除且已写过数据的区域进行写操作产生错误

网友C:
可以用索引值也就是如楼上所言的“写指针”,也可以用特定的字符串做结尾标志,二者各有优缺点。

网友D:
开辟一段空间做映射表

网友D:
或者看看磁盘管理的书

网友E:
这个首先的需要你非常清楚你要写的flash空间有多大的

网友C:
然后考虑你每次写数据多大,最多可以写多长时间的就自然计算出来了

网友F:
还有需要考虑flash 的擦除机制的与数据的保存方式的

网友F:
这个直接判断是不可以的,设计这自己要首先非常熟悉flasH的读写机制的

网友E:
楼上两位说的是,对于MCU中自带的flash的读写处理的,要先了解其读写机制的。

网友G:
你知道flash大小多少?

网友A:
地址写满了应该能够判断出来才对的。

网友H:
这个一般不好判断的,只能鞥是根据flsh内存分布情况的自己判断的。。

网友E:
不过还一个就是看存储的数据跟剩余空间里面的值情况的,,一般擦出完了的里面只基本上那个全都围0或这ff的

网友I:
不好判断的吧
地址写到头不就是写满了吗?

网友J:
可靠是指的什么?

网友K:
这个只能是自己根据自己所写的数据内容的进行读取比较的

网友L:
这各每个sector的多大的要知道,写进去了多少的也要知道的,需要一个长度检测的

网友F:
地址写到头,不就是写满了吗

网友I:
你的flash存贮地址能够到多少?

网友F:
应该是从地址上判断吧

网友M:
写入地址不行了吗?

网友N:
这个超出范围吗

网友O:
flash存储数据存满后,继续写,会覆盖吗

网友P:
整个flash都写满了?

网友Q:
超出范围大小就是有问题

网友R:
没有寄存器可以判断的。

网友S:
使用FATFS可以判断的

网友T:
需要判断该页内所有的位是否为“1”。

网友U:
超出写入的地址就有问题。

网友Q:
这个有芯片可以判断的。

网友M:
长度是多大的?

网友P:
不擦除就反过来写,数据可能会出错的。

网友N:
这个是多大的范围呢?

网友O:
写数据的时候不是有地址吗?

网友U:
不知道是否有其他的判断方式了

网友T:
这个只能代码判断了。

网友S:
系统文件一般没有问题。

网友R:
只能是系统自己读取

网友V:
外部的flash存储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