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为什么MOSFET驱动器的仿真模型不能用负电压

楼主(2018-12-04):
为什么MOSFET驱动器的仿真模型不能用负电压

网友A:
什么型号?

网友B:
不懂,是电源,地,和信号源的基准同时降低么?

网友C:
你所说的“不能用负电压”是指输入的电压不能为负的意思?还是指输出?

网友C:
UCC37325可以用来驱动P管或者N管的啊

楼主:
哪有说明啊

网友D:
看手册的第6页的说明。

http://www.ti.com/lit/ds/symlink/ucc37325.pdf

http://www.ti.com.cn/product/cn/ucc37325

网友E:
这个的看MOSFET的具体的型号的

网友F:
这个的看你的具体设计的了,,又可以用负压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