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仿真进不了中断

楼主(2018-12-04):
我把controSUITE中的Example-f2802xADCsoc例程载入到我的c2000 launchpad 中,结果:程序仿真进不了中断

网友A:
你改哪了?

网友B:
型号不一样   肯定是你转的过程中有些设置没改到位啊

网友C:
中断仿真没什么意思吧

楼主:
程序没有任何改动

网友D:
编译正常是吧    中断进步了   重点看看 触发条件吧

网友C:
不知到了。。。

网友E:
会不会是有些设置修改

网友F:
是软件仿真吗

网友G:
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H:
中断源是什么?

网友I:
controSUITE有软件吗?

网友J:
2000 launchpad板子坏了吗

网友K:
代码有问题吗

网友L:
使用的是哪个芯片呢?

网友M:
没有做过软件仿真。

网友N:
是不是仿真器有问题

网友M:
硬件仿真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F:
硬件应该可以的。

网友L:
TMS320F28335吗?

网友G:
使用的是什么仿真器呢

网友K:
硬件和软件不兼容。

网友H:
代码配置正确吗

网友O:
应该是硬件不支持。

网友I:
不知道这个效果怎么样

网友J:
2000 launchpad有很多可以使用的。

网友N:
能够下载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