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一个定时器可以同时输出多路PWM吗?

楼主(2018-12-04):
现在需要多路PWM输出,STM32F103的定时器都有PWM功能,现在问题是一个定时器可以同时输出多路PWM吗?

楼主:
比如TIM3CH3,TIM3CH4,该如何设置,另外如果一个定时器TIM1用于1ms定时中断,如果同时又要有PWM输出,TIM1CH4,请问定时中断功能和PWM输出会受到影响吗。

楼主:
因为做PWM输出时,根据实际情况会不停地调整pwm的脉宽,也就是会不停地改变装载值CCR的值(改变CCR值配置需不需要关闭定时器或者重新触发计数?),在改变设置时会不会对定时器有影响(暂时停止工作或者重新启动计数?)

网友A:
为什么不用两个定时器?

网友B:
你说不停调整脉宽是说占空比还是周期?

网友C:
不停是停多久?这个很重要

网友D:
频率过高肯定有影响!F103那么多定时器,换一个不就好了

网友E:
一个定时器可以同时输出多路PWM

网友F:
对,通常每个都有4路PWM,高级定时器可以输出8个PWM

网友G:
一个定时器TIM1用于1ms定时中断,就不要同时要求PWM输出, 貌似做不到这样的功能。

楼主:
看了资料,感觉应该都是可以的,我这个需要很多路PWM,几个定时器都用到了,我看库文件中调整脉宽直接用

网友H:
必须可以的!

网友I:
一个定时器可以同时输出多路PWM,F103每个定时器都有4个通道,每个通道都可以输出不同占空比的PWM信号,但是频率相同。

网友J:
好像不可以把

网友K:
貌似不可以 反正我不会

楼主:
void TIM_SetCompare2(TIM_TypeDef* TIMx, u16 Compare2)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TIM_123458_PERIPH(TIMx));

  /* Set the Capture Compare2 Register value */
  TIMx->CCR2 = Compare2;
}

网友L:
貌似只需要直接修改CCR的值就可以,这样的话,那么一个定时同时输出几路应该没问题

楼主:
1个定时器同时产生1ms中断和PWM输出应该也没问题吧?

网友M:
EGR之类的应该不需要再置位

网友N:
一个定时器用来定时中断,一个用来做PWM

网友O:
其实,不一定非要用系统的PWM,可以在定时中断中输出IO的...

网友P:
引用 楼主:
比如TIM3CH3,TIM3CH4,该如何设置,另外如果一个定时器TIM1用于1ms定时中断,如果同时又要有PWM输出,TIM1 ...

定时器不管是哪种模式都是围绕着一个计数器展开设计的,所以计数器是定时器的根本.
一个定时器就只有一个计数器,可以设回0周期和计数方式,只有一个,各个通道的工作模式可以分别设置,但各通道间的牵扯就是计数器.
按你说的想要一路pwm和一路1ms定时是可以的,不过你得想办法凑.比如1Khz的pwm,回0周期就整好是1ms.
1khz,pwm同时1us定时就不好弄了,通道定时方式是有一定限制的.
比如你想要1Khzpwm同时4.75ms定时,你可以这样做,4ms定时用回0周期软件实现,0.75ms用通道定时实现.定时时间到以后要重装,下一个周期得先减掉一个0.25ms剩4.5ms,4ms软实现再装0.5ms.....
不知道说清楚没有.

网友Q(2019-06-17):
引用 网友I:
一个定时器可以同时输出多路PWM,F103每个定时器都有4个通道,每个通道都可以输出不同占空比的PWM信号,但 ...

是需要怎么做呢  我们刚学确实不懂

网友R(2021-11-24):
频率相同的话,一个tim带4个pwm out,修改TIMx_CCRx即可

网友R:
引用 网友Q:
是需要怎么做呢  我们刚学确实不懂

寄存器TIMx_CCRx

网友S:
大多数定时器都可以输出4路频率相同,占空比不同的PWM信号(有的定时器不一定有4路,基本定时器0路)。
输出PWM的同时,支持中断。

网友T:
能不能用TIM1高级定时器做到这样输出,发一段PWM然后输出一段高低电平,然后再发PW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