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的温度对测量结果的影响

楼主(2018-12-04):
最近想用MSP430单片机做一个温度采集系统,考虑到其内部有温度传感器,所以就不想再另加传感器了。但是现在不知道单片机运行过程中芯片的温度对测量结果的影响怎么样,大不大

网友A:
是不是一般都不用内部的温度传感器啊。

网友B:
内部一般人会用做单片机工作的温度,要测量温度还是外接

网友C:
楼主用的是型号具体是什么?

网友D:
MSP430有一些芯片内部的温度传感器是有校正数据的,应该可以实现一摄氏度左右误差的温度检测。

网友D:
但若没有校正,误差会比较大,需要用户自行校正。

网友E:
内部的不准确,还是用外接的吧。

网友F:
F149片内的温度传感器没有校正,建议还是外加个NTC电阻来测温吧

网友F:
否则就需要校正片内温度传感器,比较麻烦

网友G:
为了保证可靠的串行通信,外接个上拉电阻吧。

网友C:
做温度采集系统,怎么能用单片机的内部温度AD呢,那是检测芯片的温度的

网友H:
mcu运行对内部温度传感器影响不大的。如果pcb上有发热元件,影响会更大

网友I:
在测量温度时,有时需要考虑温度计吸热对测量结果的影响

网友J:
取决于待测温度范围和所需的精度。

网友K:
需要高分辨率ADC。

网友L:
要高分辨率、低噪声ADC。

网友M:
使用温度补偿。

网友N:
热敏电阻器的电阻也随着温度的变化而变化

网友O:
温度测量系统通常是低速

网友P:
这个肯定是有影响的。

网友Q:
怎么不使用DS18B20呢?

网友K:
传感器信号非常微弱吗?

网友I:
测量方法的优劣来决定

网友J:
ADC通常包含温度测量系统所需的内置电路

网友Q:
温度传感器网上有很多可以选择的。

网友L:
内部集成的ADC一般没有问题。

网友P:
使用外部的传感器吧。

网友M:
很多的芯片都有温度补偿算法。

网友O:
内部的传感器不知道。

网友N:
其精度不如电阻温度探测器。

网友R:
两种金属的连接处会产生温差电压

网友A:
测外面的温度要外界的

网友C:
这个跟你的芯片没有关系呢。

楼主:
都是你的传感器的数值是怎么样的了。

网友S:
你的温度传感器用在哪里了?

网友T:
数字传感器,都是转换好了,影响就不大了。

网友U:
如果芯片工作量不大,不怎么发热,也可以用芯片的内部温度传感器采集一下周围环境温度

网友S:
芯片不是太热应该对测量结果影响不大

网友V:
内部集成的温度采集是可以用的,不过若需要精度高还要特别接近环境的温度的,就不要用这个的

网友V:
MCU自身工作时也会发热的,这时候采集到的温度就夹杂了该部分的温度的,不是很准确的

网友W:
所以,单独的做温度采集的,一般设计的都是采用外接温度传感器进行数据的测量的。

网友X:
这个芯片内部的温度测量的很容受芯片工作产生的热量影响的。

网友V:
测环境温度的不建议直接用内部的温度采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