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口处把Jtag接口的IO映射成普通IO吗?

楼主(2018-12-04):
TI的片子,加密的话,就在入口处把Jtag接口的IO映射成普通IO吗?

网友A:
应该是吧

网友B:
如果能控制晶振,是不是意味着,在程序接管前,IO还是Jtag模式?

楼主:
是啊,然后就可以读出来了?哈哈~~~

网友C:
可以先烧断熔丝位,这样别人就不能读取你的程序了。
其他加密方式看具体需求选择了

网友D:
msp430单片机的加密?

网友E:
熔丝一旦被烧断,JTAG接口绝大部分功能失

网友F:
要烧断熔丝(加密)必须使用JTAG接口

网友G:
对传输的数据加密?

网友H:
烧写器有一个加密

网友I:
使用熔丝或者电子熔丝去做内部代码的保护

网友J:
通过JTAG还能烧断加密熔丝

网友K:
jtag接口的IO可以映射成普通IO

网友L:
看看TI提供的文档

网友M:
能够配置的。

网友G:
还是对程序加密?

网友F:
烧断熔丝后只能通过BSL或者用户代码
来实现编程更新。

网友E:
再也不能通过它进行编程了。

网友M:
TI的每一个IO都是可以使用的。

网友L:
使用的是什么单片机呢

网友K:
就是需要配置单片机了。

网友J:
其他的方式没有使用过。

网友I:
这个在复位的时候还是正常的烧写IO

网友H:
烧掉熔丝也可以实现。

网友N:
加密主要靠flash的控制寄存器,可以把flash分块设置为是否可读、是否可写、是否可执行,可以根据需要设置,也就可以用来加密了。

网友O:
另外上电时,程序跑的是内部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