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0元(功能说明)
[其他] 【回归初心】+ 看似简单的玩具,小处见大

楼主(2018-12-04):
注:发现拍照片需要加论坛ID
玩具修好了,不再拆一遍了,第一个图和最后一个图来源于淘宝。其他拆解图片来源于地瓜patch。

这个玩具满大街都是,早已沦为地摊货
看到电子产品就想到,
若是让我来设计,
我会怎么出方案,
直到这个玩具头顶的螺旋桨被孩子拽出来后,
拆开简单维修一下,

顺便拍了几张照片,感慨一下。
产品设计很炫,结构简单,但技术含量很高。

怕是拆了以后装不起来,先看一下拆之前的整机
很可爱,头顶蓝色螺旋桨可以旋转,而且有彩灯,很炫
双腿双臂可以上下摆动,
整机可以左右滑动,还可以用双腿之间的小JJ支撑,360度旋转。还自带劲爆音乐。

取下螺丝,从后背打开,简单的一比,就靠可爱的外形撑门面。
一个电机,一个喇叭,一个螺旋桨,两个单面板,彩色LED若干,导线若干
目测成本最贵的是整套外壳塑料件,
机械传动机构比较复杂也精致,

取掉上图黑色盖,可以看到下图白色圆形机构不知道叫什么名字,360度旋转,带动腿臂上下摆动。
由白色圆形转盘带动黑色上壳再带动胳膊腿上的突起(具有行程限位功能),产生上下摆动。
两腿间的小JJ目测由电机进行齿轮减速后带动旋转。

下图将两腿胳膊/腿拆下

右腿有齿轮,

左腿没有

楼主:
电机带动轴向齿轮,再传导至水平白色齿轮带动螺旋桨旋转
螺旋桨单桨上有三个红蓝彩色LED,由简易导电滑环供电

干货来了,一个黑狗屎加一个电容的核心板
不知道你们怎么看,我是佩服的六体投地
能做出黑狗屎了,也说明了这个产品已经非常成熟了,烂大街级别的
不过简洁简单便宜,技术含量足,我无话可说

下图是核心板的背面。一个电容。

4Ω喇叭,直接从黑狗屎接线出来,不用功放,超重低音效果杠杠的(略微夸张的说法)
旁边单面板装了一个灯,可以不用板子的

这个玩具,从店里花了五十大洋买了哄孩子的,效果不错。

现在某宝上售价20大洋之内,而且包邮。

这个价钱,还有利润,可见消费类产品,锱铢必较。
说实话,这个产品让我出方案,这么个价格,我搞不定。

二姨家的大神们什么看法?谁能出个比这更便宜的方案,打赏伺候。

网友A:
厉害,看起来确实是那个外壳要高大上一些,不知道开模要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看起来确实是那个外壳要高大上一些,不知道开模要多少钱

江浙,开模也便宜,小几千就能搞定吧

网友B:
这个主要是机械设计的问题。跟电子学关系不大的。机械传动做好,和模具设计好比较重要。这个我家也有一个。
另外一个玩具是个飞机,在地上到处跑,遇到障碍自动转弯或者后退。也是机械设计是关键。

网友C:
模具值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具值钱吧····

模具是值钱,但是得摊到每一个产品中

网友D:
这种到小孩子手里 二天就坏

挺皮实的,现在还没坏,就是经常把风扇拔出来

网友E:
我家也有一个,被我拆了装个18650上去了,电量杠杠的!

哈哈

网友D(2019-02-19):
这种多半只有汕头玩具厂才能搞出来了, 我们这个价格肯定做不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多半只有汕头玩具厂才能搞出来了, 我们这个价格肯定做不出来的

这个价格很敏感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厉害,看起来确实是那个外壳要高大上一些,不知道开模要多少钱

我是塑料模具,塑料产品生产

网友G(2019-03-29):
这个成本也是绝了

网友H(2019-11-26):
源头设计过程较复杂,做完后烂大街,而且还有各种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