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体赋值问题

楼主(2018-12-05):
最近接手一个项目,看别人的代码,水平有限,看不透。程序大体框架是:事件是有一个环形数组来保存,中断中产生事件后先放到环形数组中,main循环中轮询这个数组中的事件,并处理,处理的过程是先找到当前所处状态的事件响应函数表,然后在这个表中查找对应事件的处理函数并调用。
然后问题如:程序中用到了ACT_TABLE_T类型结构体中的成员event,于是我就去找event的源头,结果启动了全局搜索都找不到event被赋值的语句,同样的还有eventFun也找不到函数的入口。
typedef struct ACT_TABLE_T_STRU
{
int event;
stateEventFun eventFun;/*函数指针*/
}ACT_TABLE_T;
如果有必要,我会上传一部分代码,拜谢!

网友A:
应该先找ACT_TABLE_T相关的变量或指针

网友B:
也许是整体数组初始化了?

网友C:
太抽象了

网友D:
结构体变量定义时可以直接赋值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