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两个IO口共用一个中断处理函数,出现混乱,求教!

楼主(2018-12-05):
这个是按键初始化的函数:
#include "KEY.h"

/*按键初始化*/
void KEY_Init(void)
{
   GPIO_Init(KEY1_PORT, KEY1|KEY2|KEY3|KEY4|KEY5, GPIO_Mode_In_PU_IT);  //中断方式
   GPIO_Init(KEY5_PORT, KEY5, GPIO_Mode_In_PU_IT);  //中断方式

   EXTI_SetPinSensitivity(EXTI_Pin_2|EXTI_Pin_3|EXTI_Pin_4|EXTI_Pin_5, EXTI_Trigger_Falling_Low );   //配置外部中断触发方式

}

bool KEY_Down(GPIO_TypeDef* GPIOx,GPIO_Pin_TypeDef  GPIO_Pin)
{
    /*检测是否有按键按下 */
    if(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x,GPIO_Pin) == 0 )
    {
        delay_ms(5);   // 延时消抖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x,GPIO_Pin)==0)
        {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x,GPIO_Pin)==0);   //等待按键释放
            return true; //如果有键盘按下,就返回真值,否则返回假值
        }
    }
    return false;
}

下面是中断2线的处理函数:
INTERRUPT_HANDLER(EXTI2_IRQHandler,10)
{
    /* In order to detect unexpected events during development,
       it is recommended to set a breakpoint on the following instruction.
    */
  if(KEY_Down(GPIOA,KEY1) == 0 )
    {
      GPIO_ToggleBits(GPIOC, GPIO_Pin_5);//LED1
      printf ("01.\r\n");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IT_Pin2); //清除中断。
    }

  if(KEY_Down(GPIOD,KEY5) == 0 )
    {
      GPIO_ToggleBits(GPIOD, GPIO_Pin_4);//LED5
      printf ("05.\r\n");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IT_Pin2); //清除中断。
    }

}

现在发现的现象是:当KEY1键按下时,LED1状态有时翻转,有时不翻转。当KEY5按键按下时,LED1状态翻转。还是没有找到问题所在,求好心人解答下,感谢!

网友A:
应该可以的 判断是哪个io口就可以啊

网友B:
进入中断后可以判断io口的标志位就知道是哪个了

网友C:
楼上的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的 判断是哪个io口就可以啊

请问根据什么可以判断是那个IO口?

网友D:
通过中断标志判断是哪个GPIO产生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过中断标志判断是哪个GPIO产生中断

STM8没有中断标志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入中断后可以判断io口的标志位就知道是哪个了

STM8没有中断标志位

网友D:
引用 楼主:
STM8没有中断标志位

怎么可能呢,我还没有发现没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可能呢,我还没有发现没有的

据我了解到的,我是共用中断2线函数的,有Externalinterruptstatusregister1(EXTI_SR1)这个寄存器。但是这只能判断是哪个中断线发生中断,没有具体到哪个IO口。如果有些东西是我没了解到的,请指教,感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据我了解到的,我是共用中断2线函数的,有Externalinterruptstatusregister1(EXTI_SR1)这个寄存器。但是 ...

去看相关的寄存器就明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STM8没有中断标志位

那我就不知道了 我记得stm32是有的

网友E:
判断一下io的按下电平

网友F:
引用 楼主:
据我了解到的,我是共用中断2线函数的,有Externalinterruptstatusregister1(EXTI_SR1)这个寄存器。但是 ...

判断2个IO引脚电平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