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请问STC15L104W用STC-ISP软件怎么下载?

楼主(2018-12-05):
在最新的STC-ISP软件中并没有这个型号呀,谢谢了!

网友A:
STC,太垃圾,资料都弄不清。

网友B:
怎么可能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STC,太垃圾,资料都弄不清。

您需要什么资料可以电联他们,可以给你们之间发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您需要什么资料可以电联他们,可以给你们之间发的

谢谢

网友D:
STC的芯片手册,前面部分介绍芯片各种封装的地方,那些图片上,有ISP连线方式的,一般也就对应P3.0,P3.1吧,51系列大部分情况下的默认UART输出端口。

网友E(2019-01-23):
STC资料我感觉还是挺齐全的,ISP烧写软件型号也是一目了然,找不到怎么能说人家厂家垃圾呢?我找不到直接联系客服或者业务,也是及时的给了我指导,服务还是不错的!

网友F:
有资料的,不行就百度,我记得以前烧过这款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