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浅谈示波器的使用技巧

楼主(2018-12-05):
浅谈示波器的使用技巧

1.示波器使用前一定要进行校准和补偿。

  校准主要是为了使当前的测量值处于最优化的,不受外界温度环境等的影响。校准的方法是调用示波器里面自行加载的校准文件进行校准,基本上就是按下校准键就可以了。
  补偿是为了使输入示波器的信号不会因为阻抗不匹配而发生信号完整性问题。补偿的方法是将探头接到示波器的方波发生信号引脚(这个引脚示波器都会有的,主要就是用来进行补偿校准的),用小螺丝刀调整探头的松紧,使方波信号呈现正确的形状。补偿过度会使波形上下冲,补偿不足会使波形过缓。

  2.调节示波器的量程,时基,观察中心点坐标等使波形达到最佳观测状态。

  3.电源文波的测量

  电源文波测量的正确方法:
  (1)将探头的套帽摘掉以减少探头引入的寄生电感;
  (2)将地线回路尽可能减小,地线缠绕在探头上,或直接使用地线夹(很多示波器厂商都有,eg.R&W);
  (3)在测量端并入一个10uF和一个0.1uF的电容,同时将示波器的带宽限制在20MHz,起到低通滤波的作用,防止高频信号串扰使测量值不准;
  (4)根据奈奎斯特采样率,时基选择要使得测量频率是开关频率的2倍以上;
  (5)测试点要远离干扰源。

  4.变压器的原边用差分探头,副边用普通探头,不能同时用不同探头,因为普通探头之间的地是相通的,但是主副边的地是有电压差的,这样会使示波器的地之间被短路,有烧坏示波器的风险。

网友A:
不错,支持下,使用示波器需要一定的技巧的,使用不当,好的示波器也会降格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