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ADC采样时间、采样周期、采样频率计算方法(转载)

楼主(2018-12-05):
ADC转换就是输入模拟的信号量,单片机转换成数字量。读取数字量必须等转换完成后,完成一个通道的读取叫做采样周期。采样周期一般来说=转换时间+读取时间。而转换时间=采样时间+12.5个时钟周期。采样时间是你通过寄存器告诉STM32采样模拟量的时间,设置越长越精确。

STM32 ADC采样频率的确定

1. :先看一些资料,确定一下ADC的时钟:

(1),由时钟控制器提供的ADCCLK时钟和PCLK2(APB2时钟)同步。CLK控制器为ADC时钟提供一个专用的可编程预分频器。

(2) 一般情况下在程序 中将 PCLK2 时钟设为 与系统时钟 相同

/* HCLK = SYSCLK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PCLK2 = HCLK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PCLK1 = HCLK/2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3)在时钟配置寄存器(RCC_CFGR) 中 有 为ADC时钟提供一个专用的可编程预分器

位15:14 ADCPRE:ADC预分频

由软件设置来确定ADC时钟频率

00:PCLK2 2分频后作为ADC时钟

01:PCLK2 4分频后作为ADC时钟

10:PCLK2 6分频后作为ADC时钟

11:PCLK2 8分频后作为ADC时钟

我们可对其进行设置 例如:

/* ADCCLK = PCLK2/4 */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4);

另外 还有 ADC 时钟使能设置

/* Enable ADC1, ADC2 and GPIOC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 RCC_APB2Periph_ADC2 |

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4)16.7 可编程的通道采样时间

ADC 使用若干个ADC_CLK 周期对输入电压采样,采样周期数目可以通过ADC_SMPR1和ADC_SMPR2寄存器中的SMP[2:0]位而更改。每个通道可以以不同的时间采样。

总转换时间如下计算:

TCONV(转换时间) = 采样时间+ 12.5 个周期

例如:

当ADCCLK=14MHz 和 1.5周期的采样时间:

TCONV = 1.5 + 12.5 = 14周期= 1μs

SMPx[2:0]:选择通道x的采样时间

这些位用于独立地选择每个通道的采样时间。在采样周期中通道选择位必须保持不变。

000:1.5周期100:41.5周期

001:7.5周期101:55.5周期

010:13.5周期110:71.5周期

011:28.5周期111:239.5周期

注:

– ADC1的模拟输入通道16和通道17在芯片内部分别连到了温度传感器和VREFINT。

– ADC2的模拟输入通道16和通道17在芯片内部连到了VSS。

楼主:
2. 具体分析如下:

(1)我们的输入信号是50Hz (周期为20ms),初步定为1周期200个采样点,(注:一周期最少采20个点,即采样率最少为1k) ,每2个 采样点间隔为 20ms /200 = 100 us

ADC可编程的通道采样时间 我们选最小的 1.5 周期,则 ADC采样周期一周期大小为

100us /1.5=66us 。 ADC 时钟频率为 1/66us =15 KHz。

ADC可编程的通道采样时间 我们选71.5 周期,则 ADC采样周期一周期大小为

(100us /71.5) 。 ADC 时钟频率为 7.15MHz。

(2)接下来我们要确定系统时钟:我们 用的是 8M Hz 的外部晶振做时钟源(HSE),估计得 经过 PLL倍频 PLL 倍频系数分别为2的整数倍,最大72 MHz。为了 提高数据 计算效率,我们把系统时钟定为72MHz,(PLL 9倍频)。则PCLK2=72MHz,PCLK1=36MHz;

我们通过设置时钟配置寄存器(RCC_CFGR) 中 有 为ADC时钟提供一个专用的可编程预分器,将PCLK2 8 分频后作为ADC 的时钟,则可知ADC 时钟频率为 9MHz

从手册可知: ADC 转换时间:

STM32F103xx增强型产品:ADC时钟为56MHz时为1μs(ADC时钟为72MHz为1.17μs)

(3)由以上分析可知:不太对应,我们重新对以上中 内容调整,提出如下两套方案:

方案一:我们的输入信号是50Hz (周期为20ms),初步定为1周期2500个采样点,(注:一周期最少采20个点,即采样率最少为1k) ,每2个 采样点间隔为 20ms /2500 = 8 us

ADC可编程的通道采样时间 我们选71.5周期,则 ADC采样周期一周期大小为

8us /71.5 。 ADC时钟频率约为 9 MHz。

将PCLK2 8 分频后作为ADC 的时钟,则可知ADC 时钟频率为 9MHz

方案二:我们的输入信号是50Hz (周期为20ms),初步定为1周期1000个采样点,(注:一周期最少采20个点,即采样率最少为1k) ,每2个 采样点间隔为 20ms /1000= 20 us

ADC可编程的通道采样时间 我们选239.5周期,则 ADC采样周期一周期大小为

20us /239.5 。 ADC时钟频率约为 12 MHz。

将PCLK2 6 分频后作为ADC 的时钟,则可知ADC 时钟频率为 12MHz

网友A:
这个还要结合被采样信号吧

网友B:
考虑是要考虑 楼主只是单纯从arm角度说说怎么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考虑是要考虑 楼主只是单纯从arm角度说说怎么计算

对的 不涉及具体的被采样信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的 不涉及具体的被采样信号

啥时候楼主找找被采样信号方面的资料呗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时候楼主找找被采样信号方面的资料呗  呵呵

有机会了我就贴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