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什么是FMSC?STM32 FMSC使用理解(转载)

楼主(2018-12-05):
看了很长时间 FMSC资料 都说的模糊的。

其实很简单:

fsmc就是为了扩展内存的,如我们在STM32芯片外添加一个sram芯片,那么我们只需要把 sram芯片的地址线和数据线和STM32连接后,然后将内核规定的地址数赋给sram的地址,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内核规定的地址去访问sram芯片了

网友A:
大白话啊 比那些长篇大论明白多了

网友B:
我终于知道它到底是干嘛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终于知道它到底是干嘛的了

是的 其实不用说的那么复杂 抓住本质就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 其实不用说的那么复杂 抓住本质就行

是的 一针见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