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基于STM32L476+64M QSPI接口PSRAM(IPS6404L)开源分享(含源码)

楼主(2018-12-05):
基于STM32L476+64M QSPI接口PSRAM(IPS6404L)开源分享(含源码)
源码:用MDK打开

基本参数:
  容量16/32/64Mb,支持SPI/Quad SPI接口,最高时钟133MHz,1.8V或者3.3V供电。
      QSPI PSRAM相对并口器件价格便宜很多、体积小很多(SO-8封装)、还省电、容量64M也合适,速度相对会慢些(但QSPI接口4根数据线,最高时钟100多M,也不会慢太多)。
      备注:
      功耗:读写时10ma左右,不读写200uA;  用在对功耗要求特别高的场合不太适合;

网友A:
前段时间也在关注这个串行的PSRAM,在某些应用中很有优势。

网友B:
这个代码是memory map的方式吗

网友C:
最基本的好处是对比传统的SPI FLASH速度快很多,适合暂存数据;然后如果新款CPU直接支持memory map的话就可以当扩展RAM用了。
ESP32上已经在大规模用了,这两年的价格也比较合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段时间也在关注这个串行的PSRAM,在某些应用中很有优势。

主要是故事机哪些,对速度要求不高,RAM又要大的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基本的好处是对比传统的SPI FLASH速度快很多,适合暂存数据;然后如果新款CPU直接支持memory map的话就可 ...

是的,价格现在是不贵了

网友D:
QSPI接口是什么接口啊

网友E:
这两种spi有什么不同的吗

网友F:
太好了 感谢楼主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QSPI接口是什么接口啊

4线的SPI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两种spi有什么不同的吗

Q的意思是4,多线SPI,速度快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太好了 感谢楼主分享

不客气

网友D:
哦  好的 谢谢啊

网友F:
不好意思 我昨天网络卡了 发了这么多次

网友G(2019-04-15):
这个高大上了。

网友H:
谢谢版主分享的资料了。

网友I:
有开源的硬件可以配套吗

网友J:
STM32L476没有使用过。

网友K:
QSPI接口是什么接口 ?

网友L:
这个可以用Memory Map的方式吗

网友M(2019-05-27):
谢谢楼主!正好在调试!

网友N:
是四线制的spi接口吗

网友O:
这种接口可用来接什么外设呢

楼主(2019-07-21):
自己支持下,谢楼上支持!

楼主:
谢楼上支持;
自己支持下

网友P:
楼主好!
我在smt32f446re 单片机上使用IPS6404时碰到问题,QSPI只支持2 LINE 方式,没有4 LINE,所以将QSPI设置工作在1 LINE模式,现在能正常读写IPS6404数据,但是有个问题,在连续读数据的时候,中间会有停顿。例如:读50字节,读到4微秒左右时,会停顿2us左右,然出来4个字节,再停顿2us,再出来4字节,再停顿2us , 如此循环。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的。

单片机主时钟180Mhz,IPS6404 clock为90Mhz。
代码参照楼主发的代码,连续读函数如下:
App_StatusStructType QSPI_PSRAM_ReadPage(QSPI_HandleTypeDef *hQspi,uint8_t *pData,uint32_t FirstAddr, uint32_t BufSize)
{
  QSPI_CommandTypeDef sCommand;

  /* Reading Sequence ------------------------------------------------ */
  sCommand.Instruction       = FAST_READ_CMD;        //0x0B
  sCommand.InstructionMode   = QSPI_INSTRUCTION_1_LINE;
  sCommand.AddressMode       = QSPI_ADDRESS_1_LINE;          //
  sCommand.AddressSize       = QSPI_ADDRESS_24_BITS;
  sCommand.Address           = FirstAddr;
  sCommand.AlternateByteMode = QSPI_ALTERNATE_BYTES_NONE;
  sCommand.DataMode          = QSPI_DATA_1_LINE;
  sCommand.NbData            = BufSize;                               //ID Size
  sCommand.DummyCycles       = DUMMY_CLOCK_CYCLES_READ;
  sCommand.DdrMode           = QSPI_DDR_MODE_DISABLE;
  sCommand.DdrHoldHalfCycle  = QSPI_DDR_HHC_ANALOG_DELAY;
  sCommand.SIOOMode          = QSPI_SIOO_INST_EVERY_CMD;

  if (HAL_QSPI_Command(hQspi, &sCommand, HAL_QPSI_TIMEOUT_DEFAULT_VALUE) != HAL_OK)
  {
    return ERROR_QSPI_PSRAM_READ;
  }

  if (HAL_QSPI_Receive(hQspi, pData, HAL_QPSI_TIMEOUT_DEFAULT_VALUE) != HAL_OK)
  {
    return ERROR_QSPI_PSRAM_READ;
  }

  return OK;
}

QSPI初始:
void MX_QUADSPI_Init(void)
{

  hqspi.Instance = QUADSPI;
  hqspi.Init.ClockPrescaler = 2-1;
  hqspi.Init.FifoThreshold = 4;
  hqspi.Init.SampleShifting = QSPI_SAMPLE_SHIFTING_NONE;
  hqspi.Init.FlashSize = 23-1;
  hqspi.Init.ChipSelectHighTime = QSPI_CS_HIGH_TIME_2_CYCLE;
  hqspi.Init.ClockMode = QSPI_CLOCK_MODE_0;
  hqspi.Init.FlashID = QSPI_FLASH_ID_1;
  hqspi.Init.DualFlash = QSPI_DUALFLASH_DISABLE;
  if (HAL_QSPI_Init(&hqspi)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抓取的波形,黄色是clock,另一颜色是CS (请忽略CS信号中的低电平的示波器串扰,单独量CS信号是没问题的)。

谢谢!

网友P:
引用 网友P:
楼主好!
我在smt32f446re 单片机上使用IPS6404时碰到问题,QSPI只支持2 LINE 方式,没有4 LINE,所以将QSP ...

改用DMA方式接收,中间就不会有停顿了。
没搞明白不用dma为什么不行,代码没做其他事情,就只做QSPI读取。猜测HAL_QSPI_Receive在什么时候死等太久了,没去仔细查什么原因。

网友Q(2020-08-21):
这个好啊 容量大好多

网友R(2022-08-24):
你好,请问你的446下使用4线地址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我也发现只能2线,4线虽能工作但数据总是错。

网友S:
能够运行FATFS吗

网友T:
PSRAM是外扩接口?

网友U:
QSPI接口的最大速度是多少呢?

网友V:
QSPI的速度多快

网友W:
PSRAM应用中优势很大

网友X(2022-11-03):
QSPI的具体协议是什么,QSPI有什么优点

网友Y:
新出现的存储器PSRAM(pseudo SRAM),称之为伪静态随机存取器。

网友Z:
SRAM也不应该与PSRAM相混淆吧。

网友AA:
psram可以集成到cmos芯片里面吗

网友AB:
QSPI(Quad SPI)是一个6线制的SPI,其中有4根线为数据线,相比于传统的4线制SPI(2根单向数据线),理论上传输速度是4线制SPI的4倍。

网友AC:
QSPI是多线spi速度快很多

网友AD:
qspiflash怎么退出XIP模式?

网友AE:
QSPI只支持2 LINE 方式,没有4 LINE

网友AF:
stm32l496+与stm32l476什么区别

网友AG:
stm32l476支持flash吗

网友X:
芯片STM32L476ZGT6性能如何呢?

网友AH:
是memory map的方式吗?

网友AI:
stm32l476低功耗可以多少呢?

网友AJ:
qsspi速度比spi要快

网友AE:
QSPI是4线的SPI

网友AK:
对比传统的SPI FLASH速度快很多,适合暂存数据

网友AL:
这个串行的PSRAM,在某些应用中很有优势

网友AM:
很好的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AN(2023-09-05):
这个可以当成内部RAM去用吗,如果能的话怎么分配内存

网友AO:
这可以以**或地图的形式实现吗

网友AP:
这个很好,容量更大

网友AQ:
QSPI的具体协议是什么?它的优点是什么

网友W:
QSPI是SPI的升级版,速度更快了

网友AR:
速度还是有点慢啊

网友AS:
它是一个四线SPI接口吗

网友AT:
谢谢你和版主分享这些信息。

网友AU:
在PSRAM应用中有显著的优势

网友AV:
我可以运行FATFS吗

网友AW:
QSPI接口是什么?

网友AX:
这两种SPI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Y:
这个接口可以用来连接什么外围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