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器会拉低IO口

楼主(2018-12-05):
求大侠分析下,运算放大器会拉低DAC的电压,3V大概拉到1.5v左右,2v拉到1V左右,什么原因引起的了

xch
用计算机仿真一下,自激振荡了。电容100nF可以,没自激振荡。100pF就不行,不稳定。
xch
pin 6和pin 7之间应该并联电容,要不然很容易自激振荡
xch
这个电路放大电压倍数设计成7倍,输入3伏,有没搞错?输入1.xV时输出饱和了
xch
对不起。没注意看电源是+15/-5v 上面建议作废
xch
你用错opa型号了。找rail-to-rail的才行

楼主:
不接R8基本不拉低,不过如果R18没电压,后面直接按照最大电压输出。去掉R18之后,也是按照最大电压输出

网友A:
DAC芯片的输出驱动电流应该很小,这里要拉287uA的负载电流,看下规格书是否撑得住

网友B:
这明显是驱动能力不够,先跟随再分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C芯片的输出驱动电流应该很小,这里要拉287uA的负载电流,看下规格书是否撑得住 ...

stm32 io口的da,驱动能力应该在ma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明显是驱动能力不够,先跟随再分压

改动较i小的情况下,这个有没有什么补救办法

网友C:
ST内部DA驱动能力不足,可以软件打开DA内部的跟随器以增加驱动能力,以前遇到过此类现象,或者DA输出增加一个运放跟随器就可以解决驱动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内部DA驱动能力不足,可以软件打开DA内部的跟随器以增加驱动能力,以前遇到过此类现象,或者DA输出增加一 ...

看了下手册,没发现内部带有跟随器器啊,只有个缓冲器,可以减少外部阻抗,不过开启后,看网上论坛说貌似精度降低很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改动较i小的情况下,这个有没有什么补救办法

可以,不分压,直接改变DA输出范围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不分压,直接改变DA输出范围即可

不接R8,电压是对的,不过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上电瞬间后面输出电压会从最高降下来,用示波器看,大概几个ms的,也就是dac还没来得及输出那段时间,相当于3脚相当于悬空了。我把R8换成了电容,上电也会有那种现象,不过电压幅度没那么大,大搞3v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接R8,电压是对的,不过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上电瞬间后面输出电压会从最高降下来,用示波器看,大概几个 ...

可以把R8加大,换成几百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R8加大,换成几百K的

我试过,换成了1m和100k的,还是会拉低,只不过拉低幅度比较小,大概100多mv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试过,换成了1m和100k的,还是会拉低,只不过拉低幅度比较小,大概100多mv ...

1K和1M就差不多了,1M的电阻主要起下拉作用

网友D:
有需要贴片的朋友可联系150--6186--8599朱,价格实惠

楼主:
引用 网友B:
1K和1M就差不多了,1M的电阻主要起下拉作用

试了下,和100k效果一样,也会拉低。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了下,和100k效果一样,也会拉低。

是有点分压效果,但应该很低了,否则就是其它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有点分压效果,但应该很低了,否则就是其它问题

是啊,没找到原因,不过是线性的,勉强可以用

网友E:
R8和R18构成分压,此外还有运放的输入阻抗影响。R18没有必要,如果上电瞬态DAC后级输出状态不可接受,那应该更改后级电路的设计。

网友F:
DAC输出是有阻抗要求的

GD的要差一点

DAC开缓冲的话是有最低输出电压和最好输出电压的,也就是到不了0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接R8基本不拉低,不过如果R18没电压,后面直接按照最大电压输出。去掉R18之后,也是按照最大电压输出 ...

输入开路,偏置电流会在输入端产生电压。这个现象正常

手册写着偏置0.2nA;如果假设DAC精度12bit,R8 < 3V/4096/0.2nA  <3.75Mohm;
你换成3.6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