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chipcsope 采集数据导入matlab 采样时钟选择

楼主(2018-12-05):
大家好,有人知道chipscope采样时钟只有一个的话,怎么同时去采集两个不同速率的信号,比如chipscope是100MHZ,信号1是100mhz,信号2是50Mhz,目前有点不理解的是,通过chipscope导出信号1到txt文件是没问题的,导出信号2时 ,会出现采集两次信号2 ,结果导入到matlab后频率就不对了。

网友A:
可以两个频率的呀,你确定ila的clk是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两个频率的呀,你确定ila的clk是一个?

对,ila只能是一个吧,我现在是加了两个lia核在里面,选择不同的采样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