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748,烧写flash,TI官方板子

楼主(2018-12-05):
求助,我这边使用的是TI官方的板子C6748(LCDK),烧写工具是TI官方提供的OMAP_L138_FlashAndBootUtils_2_40中的NANDWriter工程。仿真器是XDS100V2
我这边使用了C6748_StarterWare中的gpio工程(效果是LED灯闪烁),我修改了该工程cmd文件使用L2内存,烧写之后能够成功运行起来。
然后我硬件仿真,将自己的文件放到板子上面可以运行,但是烧写进去之后启动不起来,我的ais文件只有80K。。。。。我也使用50K的测试,也启动不起来。。。
这可能是因为什么呀???求大神分析一下。。。因为公司电脑受限制,所以没办法上传图片和代码。。。。
所以求大神分析一下,我测试一下看看是否能起来!!!!!
跪求呀!

网友A:
引导不对或地址等不对吧   不好说    重点看看cmd中的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导不对或地址等不对吧   不好说    重点看看cmd中的配置

大神说的引导是boot拨码开关不对吗?地址是说什么的地址?
我也怀疑cmd文件有问题,现在正在尝试修改cmd。。。
但是之前有过成功的,而且成功的工程还有备份,使用备份的也不能启动了。。。

这个怎么理解?我烧写步骤有问题?可是led灯的烧写就成功了呀!如果说工程由问题,我之前烧写成功过的一个工程的备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