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环形磁芯截面积

楼主(2018-12-05):
(无正文)

网友A:
磁环的截面积,一般来说,很简单,手册上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环的截面积,一般来说,很简单,手册上就有。

查什么手册呢?

网友A:
对应任何一款成品磁环,都有产品生产商吧,然后他们肯定会提供对应的成品磁环的磁导率、截面积、内外径、电感系数以及饱和磁感应密度等指标。
对于那种大路的烂大街磁芯,随便找一家厂商的资料就成。

网友B:
楼上说的是,可以参考www.fair-rite.com  ,也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