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TFT供电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8-12-05):
我给TFT液晶屏供电的电路如上图。
如果不接屏,四个电压都正常。
接上屏,只有-7V正常,其他三路电源都下降了很多。
10.4V变成8.6V,9.3变成8.5V,16V变成10V。
我感到很奇怪,LM317带负载能力可以呀,为什么会这样呢?
高手指教,谢谢!
液晶屏资料:

网友A:
LM317 输入电源跌落了么
你先测量一下, 到底你的屏要了多少电流, 然后再进一步分析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17 输入电源跌落了么
你先测量一下, 到底你的屏要了多少电流, 然后再进一步分析分析 ...

输入24V正常。电流需要最大250mA左右。

网友B(2019-02-12):
这样设计TFT驱动,上电时序会错误的,液晶显示存在不稳定

网友C:
输入电源正常的话,可能是这个带载的问题,你可以把几个电压分开带载液晶屏,看看是那个电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