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工作原理一贴是老师写的?

楼主(2018-12-05):
首先,标题党让人反感,转贴或发帖时喜欢夸大其词,所以我只要看到标题中有“宝典”“秘籍”等字样的帖子,一般根本不会点击。

其次,这个帖子署名是:郑州电缆技工学校郑老师‍!莫非是真?如果是真的,这老师连教材都看不懂,如何教了几十年的书啊?

能把三极管想象成两个二极管背靠背简单的串联组成的,这是没入门啊!

楼主:
那个所谓的“传统讲法”,指的是放大状态。他说人家这个”放大状态“无法解释“饱和状态”,无语了。。。。。

楼主:
这个人满脑子都是      三极管=二极管+二极管。

而且那个“传统讲法”,是专门用来定性分析三极管为何会有电流放大作用的,他说人家这个不是定量计算,没有计算为何IC/IB=常数。。。。。无语了。。。

用万用表来区分三极管的E/B/C,每次都是用表笔测试其中两个引脚,根本不会像上面图A那样同时接通三个引脚,何来的与“判断管脚名称的经验 相矛盾”?

楼主:
这个说法是片面的。
PN结的形成,扩散和漂移一个都不能少,否则无法达到动态平衡,进而没有几乎不变的0.7V了。

后面的参考文献也很有个性,全都是与半导体器件无关的书籍(即便是讲到,也是粗略到不行的那种程度)。

网友A:
二极管与三极管的功能以至结构的核心,都是 PN结,
跟 PN结 相关的自然规律本来就是一整套,但无论传统教材抑或讲课套路,PN结的介绍似乎都是 仅止于 形成的机理及其正反向特性,结与结可以如何互动是不会提及的,不是让初学者先对 PN结 有了通盘认识然后才讲元件,学生被 二极管 卡住就一点都不奇怪。

网友A:
PN结 正向(多子导电)有门槛值,反向漏电(少子导电)没有门槛值,几乎是一反向就有!
也许,这就是 饱和压降 能够比门槛值还小 的基础,但是,集电结跟发射结叠合之后,为何 饱和压降仍能比门槛值小,似乎没谁解释过!

网友A:
在 工程师世界 论坛,我说过,PNPN ≠ PNP+NPN !

NP+PN ≠ NPN, PN+NP ≠ PNP, 二极管串並联,只是电路或模块,不能成为 BJT 或可控硅,必须使 PN结 们在芯片中互相靠拢,才能成为 有源器件。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是古人讲的, 而 结不在向,有「子」则导,则是我对于 PN结 的理解。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结不在向,有「子」则导,这是我对于 PN结 的领悟。

网友A:
有源器件有二端子的,就是二极管,亦只有二极管一种,
三端子有源器件多种多样,都是有增益的,BJT只是其中的一种,
Ib 跟 Ie,是PN结里的一对儿,发射结流着的(多子)是自已的载流子,集电结通过的载流子(少子)是人家的,
BJT其实也可视为一只有 正向阻断或反向导通 功能的 可控二极管,当你把集基二极短接时,BJT就还原为一只完整的二极管(Ib+Ie)。

楼主:
二极管属于无源器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二极管属于无源器件!

但却能做有源器件的事,只不过动态范围非常小而且没有增益。

二极管是有源无源我分不清,但是它有别与电阻,大家有共识的是文氏振荡,在运放输出端与负输入端的电阻加插入二极管就容易起振。仿真理想运放矩形波发生器不能起振,二极管单端(另一端悬空)接+端或负端就能起振,而电阻或电容就不行。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没有一本书,没有一位老师,是能令天下学生皆成大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二极管属于无源器件!

窃以为,二极管可以做为有源件,只看应用中如何等效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窃以为,二极管可以做为有源件,只看应用中如何等效了。

既能调(幅)制又能解调(而且,用的还是同一位置),神器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窃以为,二极管可以做为有源件,只看应用中如何等效了。

理想的二极管。只有由 电压轴 起始的竖线或斜线,没有折线和拐点,是无源器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理想的二极管。只有由 电压轴 起始的竖线或斜线,没有折线和拐点,是无源器件。 ...

真如你的等效,那不是标准的电压源吗!

网友A:
管子饱和时。集电结电场无需出力,载流子由电源电动势直接抽运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能调(幅)制又能解调(而且,用的还是同一位置),神器也!

调制/解调利用的是其伏安不线性,与源概念关联不大。

网友B:
谁还敢说二极管不是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