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新手求助CCS5.5编译后的.c文件怎么不换新行了?

楼主(2018-12-05):
如题,用记事本打开CSS里的*.c文件,有的整整齐齐一行一行的,有的却没有新行,语句都连在了一起。是哪里设定不对吗?求大神相助啊!

网友A:
不能那记事本打开啊    最好用的应该是UE这样的工具吧

网友A:
打开任意一个txt文本,选择格式-自动换行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任意一个txt文本,选择格式-自动换行    试试

就是选择了自动换行,成这个样子啊亲(忽略代码内容呵):

和CCS里的代码格式完全不一样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选择了自动换行,成这个样子啊亲(忽略代码内容呵):

只能安装UE等编辑器了

网友B:
不能用记事本打开吧,最好用专业的,如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