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常用对象文件 (COFF)格式

楼主(2018-12-05):
好多编译器生成的文件都采用这个格式

网友A:
The COFF Object Format is used both for object files (.o extension) and executable files.原来我们常见的.o后缀的文件,就是这个COFF格式的。

网友A:
  COFF – 通用对象文件格式(Common Object File Format),是一种很流行的对象文件格式(注意:这里不说它是“目标”文件,是为了和编译器产生的目标文件(*.o/*.obj)相区别,因为这种格式不只用于目标文件,库文件、可执行文件也经常是这种格式).大家可能会经常使用VC吧?它所产生的目标文件(*.obj)就是这种格式.其它的编译器,如GCC(GNU Compiler Collection)、ICL(Intel C/C++ Compiler)、VectorC,也使用这种格式的目标文件.不仅仅是C/C++,很多其它语言也使用这种格式的对象文件.统一格式的目标文件为混合语言编程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当然,并不是只有这一种对象文件格式.常用格式的还有OMF-对象模型文件(Object Module File)以及ELF-可执行及连接文件格式(Executable and Linking Format).OMF是一大群IT巨头在n年制定的一种格式,在Windows平台上很常见.大家喜欢的Borland公司现在使用的目标文件就是这种格式.MS和Intel在n年前用的也是这种格式,现在都改投异侧,用COFF格式了.ELF格式在非Windows平台上使用得比较多,在Windows平台基本上没见过.做为程序员,很有必要认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