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将U-Boot安装到STM32F7 Discovery Board

楼主(2018-12-05):
使用下面记录的步骤将U-Boot固件安装到STM32F7 Discovery板上STM32F746的内部闪存中。完成安装后,STM32F7将在下次复位/上电时将U-Boot作为主固件运行。
请注意,安装将清除STM32F7 Discovery上可能安装的任何其他固件,并安装U-Boot映像。
这是程序:
  • 在Windows PC和主板ST-Link USB连接器(CN14)之间连接USB A型到Mini-B电缆。这也将为目标提供动力。
  • 将U-Boot二进制文件(u-boot.bin)从Emcraft Linux软件分发版复制到Windows PC。
  • 在Windows PC上,启动ST LINK Utility。在ST LINK Utility界面中,转到文件 - >打开文件...,浏览到u-boot.bin文件并将其打开。确保ST LINK Utility报告文件已成功打开:
  • 在ST LINK Utility界面中,转到Target - > Program&Verify ...并确保加载地址设置为0x08000000,对应于STM32F7内部Flash的开头:
  • 按“ 开始”按钮将U-Boot二进制编程编程到STM32F7的内部闪存中。确保ST LINK Utility报告编程和验证已成功完成:

楼主:
  • 下一次复位/上电应该将U-Boot命令接口调到STM32F7的串行控制台。 初始U-Boot串行控制台界面应如下所示:
    U-Boot 2010.03-cortexm-1.14.2(2015年9月4日 - 20:10:20)

    CPU:STM32F7(Cortex-M7)
    频率:SYSCLK = 200MHz,HCLK = 200MHz,PCLK1 = 50MHz,PCLK2 = 100MHz电路
    板:STM32F746发现Rev 1.A,www.emcraft.com
    DRAM:8 MB
    输入:串口
    输出:串口
    错误:串行
    网络:STM32_MAC按
    任意键停止自动引导:0
    STM32F746-DISCO>

楼主:
https://emcraft.com/component/jdownloads/finish/91-stm32f769i-discovery-reg/901-u-bootbin-/0

网友A:
不错啊 是源代码吗 呵呵呵

网友B:
好用啊,我去官网下载,竟然要求我注册,多谢分享。有了这个就可以自己安装Linux了吗

网友C:
我要找个板子玩玩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