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请问如何能将电压设置一致

楼主:
各位大侠们,大家好! 我做的产品对电压的一致性要求蛮高的,但在实际生产过程中,比如我要得到5V,设计的电压为4.9V,这样也基本可以使用,但是在我设计好之后,比如生产50片,却有十几片得到的电压是4.8V的,大约有0.1V的压差,请问一下各位,我该如何避免此类的问题呢。保证50片出来的电压是一致的。

楼主(2018-12-06):
图片是我设计的电源部分

网友A:
0.1/5=2%
也就是意味着,采样电阻精度为±1%。合起来,最坏可能在2%以内。
同时,意味着芯片内基准绝对精度必须远高于1%。这个好像就有问题了。
如果放宽芯片内基准精度到1%。那么采样回路总精度必须是1%,这就需要电阻精度是0.5%,貌似没这档规格。
这个就是一个器件精度和离散数据的关系,你自己根据需要,订采购要求了。

网友B:
因为电路已经没法更改了,所以试试用0.1%精度的电阻看看有没改善。

网友C:
你自己把电压低的反馈电阻拆下来,自己量下 做个分析
应该就是电阻精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