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DC-DC芯片

楼主(2018-12-06):
求推荐一款DC-DC芯片,最好是输出电压可调型,输入电压能达到DC50V,输出电流0.5A-1A,需要的输出电压是DC12V,封装SOP-8或SOT23都可以,价格5块以下,当然稳定性是首要考虑。

网友A:
我只有输入电压4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有输入电压45的……

什么型号呢

网友A:
贝岭的,估计达不到你要求 BL9352A 输入4.5-45v adj版本,静态电流0.69mA 输出电流只有600mA,封装SOT23-6

网友A:
大电流的输入没这么高,只有一颗30v和一些18.16v的

网友B:
上海芯龙的 XL7046   输入8-80V,输出可调,电流1A,BOM 成本低于5元

网友C:
国外:MPS   TI
国内:芯龙   百力微

网友D:
芯龙的芯片不行,你微信多少?我加你

网友D:
芯龙的芯片在使用的时候容易受到电机的反向电动势击穿  已经有朋友吃过亏了

网友D:
不知道您这边是用在什么产品上面呢?选芯片,价格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网友D:
描述:
        CX802是单片集成的开关型降压转换器,可在宽输入电压范围提供1.2安培的持续输出电流,具有优良的负载和线性调整度。
        最大峰值电流可通过外接高精度取样电阻来设定。
        安全保护机制包括每周期的峰值限流、 内部软启动和温度保护。
        CX802需要非常少的常规外围器件。采用8脚的SOIC8封装.
特性:
         宽输入电压:4.5V到80V
         输出电压可从0.8V到40V
         集成130mΩ的功率开关
         输入80V,输出15V@1A,能效达89.1%
         输入80V,输出5V@1A,能效达76.8%
         固定200K频率
         热保护
         每周期电流保护
         SOIC8封装
应用
         平衡车
         e-bike
         电动车电源适配器
         通讯交换机

更多详细资料请联系 李先生  微信:Chip-Seller     电话:13537449122

网友D:
整个降压电路成本不超过2元,我们现在在出这个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芯龙的芯片在使用的时候容易受到电机的反向电动势击穿  已经有朋友吃过亏了 ...

我输出12V就是给一个直流电机供电用的,测试最大转速下12V的输出电流不超过0.2A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输出12V就是给一个直流电机供电用的,测试最大转速下12V的输出电流不超过0.2A ...

我这颗芯片可以用在你们产品上面的,目前我们出在平衡车和电动车上面,量比较大,有优势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输出12V就是给一个直流电机供电用的,测试最大转速下12V的输出电流不超过0.2A ...

电机的启动电流多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输出12V就是给一个直流电机供电用的,测试最大转速下12V的输出电流不超过0.2A ...

另外需要加一个电机驱动芯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需要加一个电机驱动芯片吧?

电机自带驱动芯片,外部接口就2根电源线和一根PWM调速信号线,电机是微型直流电机,启动电流应该不大

网友E:
电机最大电流不超过0.2A的话,看看启动电流,看加大电容给电机启动用是否可行。选一颗简单点的芯片,mp2459这种比较适合,SOT-23-6小封装,外围简单,输入电压55V,就是电流只有0.5A,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