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BLDC驱动电流波形异常

楼主:
各位,
我在做一个BLDC驱动,正传和反转的电流波形如下,这是选择其中一相的电流波形,每相的波形都一样,正转时还好,但在此相空闲时电流本应该为0,却有个小突起,反转时电流总是有剑锋,感觉不正常,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正传波形

正传波形

反转波形

反转波形

网友A(2018-12-13):
应该也是正常的, 如果转速变化, 这个波形还会发生变化的呢

网友B(2019-02-15):
看起来像是换相不太对,尖峰那个

网友C:
首先软件算法正确的前提下,就是MOS管选型配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