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SP430G2553内部ADC10单通道详解

楼主(2018-12-06):
基于MSP430G2553内部ADC10单通道详解

  • //采用数码管显示转换结果
  • #include "delay.h"
  • #define   Num_of_Results   32
  • static uint results[Num_of_Results];
  • uchar d[11]={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0};
  • uchar d1[10]={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
  • uchar a[5]={0xdf,0xef,0xf7,0xfb,0xff};
  • void main()
  •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主系统时钟切换为外部高速晶振
  • if (CALBC1_8MHZ == 0xFF || CALDCO_8MHZ == 0xFF)
  • {
  •       while(1);   // If calibration constants erased, trap CPU!!
  • }
  • // Configure Basic Clock
  • BCSCTL1 = CALBC1_8MHZ;     // Set range
  • DCOCTL = CALDCO_8MHZ;    // Set DCO step + modulation*/

  •          P1SEL |= BIT1+BIT0;  // p1.0为A0
  •          P1DIR&=~(BIT1+BIT0);// p1.0为输入
  •         P2SEL=0X00;// p2为普通io口
  •
  •          ADC10CTL0= ADC10ON+ADC10SHT_2+MSC+ADC10IE+SREF_2;
  •                        // ADC12ON打开ADC;
  •                       //ADC10SHT_3设置采样时间,合适即可
  •                       //MSC设置多次采样
  •                       // 中断允许,IFG置位后会进入中断服务程序
  •         ADC10CTL1= CONSEQ_2+INCH_0;
  •                        //CONSEQ_2单通道多次转换
  •                        // INCH_0选择通道A0,可以不写,默认为A0
  •          ADC10AE0|=0X03;
  •          ADC10SA=0X200;
  •          ADC10CTL0 |= ENC+ADC10SC;  // 使能转换并且开始转换
  •          ADC10CTL0&=~ADC10IFG;//清除中断标志位
  •         _EINT();//打开中断
  • while(1);
  • }
  • //ADC中断服务函数,在这里用多次平均的
  • #pragma vector=ADC10_VECTOR
  • __interrupt void ADC10ISR (void)
  • {
  •        uchar i;
  •        uchar ptr[4];
  • P1DIR=0XFC;//p4作为输出
  •         P2DIR=0XFF;
  •    static uint index = 0;
  •    results[index++] = ADC10MEM;
  •    if(index == Num_of_Results)
  •    {
  •          unsigned long sum = 0,real;
  •          index = 0;
  •          for(i = 0; i < Num_of_Results; i++)
  •          {
  •              sum += results;
  •          }
  •          sum >>= 5;                            //除以32求得平均值
  •         real=3300*sum/1023;//扩大1000倍
  •      ptr[3] = real / 1000;
  •      ptr[2] = (real - ptr[3]*1000)/100;
  •      ptr[1] = (real - ptr[3]*1000 - ptr[2]*100)/10;
  •      ptr[0] = (real - ptr[3]*1000 - ptr[2]*100 - ptr[1]*10);
  •          for(i=0;i<4;i++)
  •          {
  •                  P1OUT=a;
  •                  if(i==3)
  •                  P2OUT=d1[ptr];
  •                  else
  •                  P2OUT=d[ptr];
  •                  __delay_cycles(30000);
  •                  P1OUT=a[4];
  •                  P2OUT=d[10];
  •          }
  •    }
  • }

复制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