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6N136的匹配电阻

楼主(2018-12-06):
如图,想使用6N136传输一个频率为20K~50K的方波信号,输入侧是3.3V级,输出侧是12V级。考虑到上电时序的问题,担心12V先上电的工况下会失控输出一个高电平(希望默认输出为低,低电平无效),所以希望在光耦的输出侧使用下拉的方式,而不是DATASHEET上给的上拉方式。但是,目前怎么调配电阻,都无法得出良好的波形,R16固定为200欧不动,R17怎么变都不行,使用1K时输出只有3V多,使用10K时又悬在空中拉不下来,但无论哪个电阻,波形都不是垂直的,完全都是缓坡变化的。
是不是6N136不支持下拉的用法?
谢谢。

@小研究 :FZ4接电解电容到地,可使上电时为低电平
@ningling_21 :137的电压只能是5V,而我的输出侧是12V,我需要驱动MOS管。
试试137,控制7脚,刚上电时禁止输出

楼主:
感觉光耦的输出,上拉和下拉的匹配电阻应该是一样的啊。
测试时把R63去掉了。输入侧的波形是非常好的。波形是下拉为1K时的波形。

网友A:
只改变电阻大小是不行的,要输出波形陡峭、干净,加反相器CD4009整形:

网友B:
还是老老实实用上拉形式,外加1只三极管反相一下就行了

楼主:
T叔想表明什么?

@tyw :谢谢您。备用的方法倒是有几个,只是想不通哈,上拉下拉感觉电阻匹配应该一样嘛,因为光耦是电流传输的,而电流又是串联嘛。
tyw
还是老老实实用上拉形式,外加1只三极管反相一下就行了

网友B:
仿真似乎能行

楼主:
那我再换几个光耦试试看。。。

楼主:
反复换电阻,还是不行,看来必须要用上拉的电路了。
图片是10K下拉的波形,根本拉不下来。按照6N136的电流变比,12V的情况下,10K可以饱和了。

网友C:
楼主的电路图画的实在太不规范,应该按照3楼的画法给出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电路图画的实在太不规范,应该按照3楼的画法给出电路。

CHUNYANG老师批评的对哈。
T叔已经替我画好了。
上拉和下拉的区别在于截止和饱和的对调。从10K波形上来看,拉不下来,就意味着截止不掉,但是只要3.3V侧没电流不就截止了么?所以,似乎负载侧有电容把饱和状态拖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电路图画的实在太不规范,应该按照3楼的画法给出电路。

CHUNYANG老师批评的对哈。
T叔已经在4楼替我画好了。
上拉和下拉的区别在于截止和饱和的对调。从10K波形上来看,拉不下来,就意味着截止不掉,但是只要3.3V侧没电流不就截止了么?所以,似乎负载侧有电容把饱和状态拖住了。。。

楼主:
将前级电阻改为100欧,结果一样。按照6N136的资料,变比大概在30%,二极管压降为1.65V,输入的FZ3信号高地平时大概为2.7V,那么输入电流就是(2.7-1.65)/100=10mA,输出电流就应该是3mA,此时下拉电阻无论是5.1K还是4.7K,甚至后改的10K,都可以满足饱和的条件。
所以,对于结果很无奈。。。听T叔的吧,用上拉。

网友C:
引用 楼主:
CHUNYANG老师批评的对哈。
T叔已经替我画好了。
上拉和下拉的区别在于截止和饱和的对调。从10K波形上来看 ...

注意,6N136内含一个晶体管,如果用到该晶体管,老t给的电路可不能对应实物。老老实实的按实际电路画图,根据图来分析,那究竟是怎么回事,也就是一眼的事。你图一时的省事不按规矩画图,到头来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却得不到正确的答案,该怎么形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意,6N136内含一个晶体管,如果用到该晶体管,老t给的电路可不能对应实物。老老实实的按实际电路画图, ...

CHUNYANG老师说的内部的晶体管是指6N136的7和8脚之间的那个二极管吗?这个二极管还真搞不清楚有什么用呢?不过上拉和下拉跟这个二极管有什么关系啊?还请老师明示。

网友D:
引用 楼主:
CHUNYANG老师说的内部的晶体管是指6N136的7和8脚之间的那个二极管吗?这个二极管还真搞不清楚有什么用呢 ...

这二极管是光敏二极管。
暗时电流极小,可以认为是开路。
亮时有电流,使三极管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二极管是光敏二极管。
暗时电流极小,可以认为是开路。
亮时有电流,使三极管导通。 ...

嗯,百度到了,这个光敏二极管搞明白了。
但似乎仍然无法解释为何不能下拉?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百度到了,这个光敏二极管搞明白了。
但似乎仍然无法解释为何不能下拉? ...

6N136据datasheet内部结构如上。
从图中可以看出,内部二极管是个光电二极管,其作用类似于普通三极管共发射极电路的偏置上拉电阻。当光耦内部发光管发光时,该光电二极管有电流通过,三极管得到基极电流而导通,三极管集电极输出为低。光耦内部发光管不发光时,该光电二极管中无电流,三极管无基极电流而关断,输出为高。

6N136典型电路如下图左下,由内部三极管集电极输出。Rc即三极管集电极负载电阻。
楼主原图在下图上面,相当于下图右下电路。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发射极输出电路。当光耦内部发光管发光时,内部三极管导通,发射极电位上升。但内部三极管发射极电位上升同时,内部光电二极管两端电压下降,使通过光电二极管电流减小。当光耦内部发光管不发光时,内部三极管关断,发射极电位下降,但内部三极管发射极电位下降同时,内部光电二极管两端电压上升,使通过光电二极管电流下降缓慢。这是典型的负反馈。所以,由6N136的5脚即内部三极管发射极输出,必定使内部三极管增益减小,三极管发射极电位上升和下降都变得较缓慢。
负反馈通常可以展宽通频带,能够工作于更高频率。但在此特殊情况下,却使6N136内部三极管导通和关断变得更缓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百度到了,这个光敏二极管搞明白了。
但似乎仍然无法解释为何不能下拉? ...

首帖说“担心12V先上电的工况下会失控……希望在光耦输出端使用下拉的方式”。
要解决这个问题,有两个办法:
一是6N136内部三极管仍使用集电极输出,即所谓“上拉”方式,但交换6N136的2、3两脚,使FZ3端为高电平时6N136内部发光管不发光。这样12V上电即使在先,内部三极管也不会导通。
二是如老tyw兄所说,6N136内部三极管仍使用集电极输出,即所谓“上拉”方式,但另加一级三极管作为反相之用。这样也可以做到12V上电即使在先,外部三极管也不会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E:
6N136据datasheet内部结构如上。
从图中可以看出,内部二极管是个光电二极管,其作用类似于普通三极管共 ...

谢谢张老师,如拨云见日。
以前经常用521和181的下拉方式,想当然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CHUNYANG老师说的内部的晶体管是指6N136的7和8脚之间的那个二极管吗?这个二极管还真搞不清楚有什么用呢 ...

那个二极管是光电管,就是一般光耦里的,但6N136里还有一只三极管,前面说的晶体管指的就是这个三极管。在一般语境下,“晶体管”特指晶体三极管,为避免误会,二极管、LED、光电二三极管、MOS管、结型场效应管等都要说明具体名称,不能用“晶体管”代替,虽然这些器件都是晶体管。

网友C:
如果楼主按照17楼maychang给出的标准画法,是不是一眼就应该能看出问题所在?可见规范是多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楼主按照17楼maychang给出的标准画法,是不是一眼就应该能看出问题所在?可见规范是多么重要。 ...

多谢大神赐教,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