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的LCM显示

楼主(2018-12-06):
DSP的LCM显示

汉字显示

     汉字的显示一般采用图形方式,事先从微机中提取要显示的汉字的点阵码,每个汉字占32 字节,分左右两半部,各占16 字节,左边为1、3、5…,右边为2、4、6…, 根据在LCD 上开始显示的行列号及每行的列数可找出显示RAM 对应的地址,设立光标,送上要显示的汉字的第一个字节,光标位置加1,送第二字节,换行按列对齐,送第三字节…直到32 字节显示完就可在LCD 上得到一个完整的汉字。

     如果要在程序中显示大量的中文字符,是不是要把这些字符都取模啊?回答是肯定的,但前人已经为我们完成了这一步,做成了数据库,并且进行了编码,只要按照编码规则调用该库文件,就可以检索到相要的字符。下面就来说说编码规则:每个汉字是由两个字节表示的,前一个字节表示的区号,后一个字节表示的位号,那么汉字在汉字库中的位置为:94×(区号-1)+(位号-1)。94表示的是每个区里一共有94个汉字,减1表示的是数组是从0开始,而区号和位号是从1开始的。具体到汉字在某一数据库中的位置,还需要乘以一个汉字字模所占的字节数,即[94×(区号-1)+(位号-1)]×一个汉字字模所占字节数。如一个字模大小为16×16的宋体数据库,库里每个汉字所占的字节为16×16÷8=32,则每个汉字在该宋体数据库中的位置为:[94×(区号-1)+(位号-1)]×32。ASCII码的字符调用比汉字字符要简单,只要把它乘以字模所占字节数即可找到该字符所在字库的位置,如8×16的ASCII字库,ASCII码在该字库的位置         ASCII×16。如果中文字符和ASCII码混合在一样,如何区分它们呢?其实也很简单,ASCII码的最高位是0,而中文的最高位是1,因此当读取到的一个字节的最高位是0,则该字节为ASCII码,它的下一个字节与这个字节无关;当取得到的字节的最高位是1,则表示的是中文字符,并且该字节与它的下一个字节组合在一起表示完整的一个汉字。

编码规则介绍完了,那么如何打开字库呢?我们可以利用前人已做好的字库,然后像访问一般文件一样打开它。另一种方法是把字库变换成一个超大的数组,那么我们就可以像操作数组一样读取字库了(在这里,我们使用的是这种方法)

ANSIC字符显示
当用LCD显示一个字符时就较复杂了,因为一个字符由6×8 或8×8 点阵组成,即要找到和屏上某几个位置对应的显示RAM区的8 个字节,并且要使每个字节的不同的位为‘1’,其它的为‘0’,为‘1’的点亮,为‘0’的点暗,这样一来就组成某个字符。但对于内带字符发生器的控制器(如T6963C)来说,显示字符就比较简单了,可让控制器工作在文本方式,根据在LCD 上开始显示的行列号及每行的列数找出显示RAM对应的地址,设立光标,在此送上该字符对应的代码即可。一个字符占8个字节,每字节8位,依次对应8*8像素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