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型] 新手求助:2808的学习问题

楼主(2018-12-06):
以前没接触过dsp,现在项目需要用到2808。我在网上只能找到2808官方的数据手册之类的资料,找不到教程。能收集到的学习资料全是2812和28335的。请问2808和这两款芯片哪个最接近?我该照着2812的资料学还是28335学?求各位大神帮助

网友A:
我记得2808和2812是一个系列,只是存储空间有些不同吧。为什么还要用这个芯片啊,新的系列资料也多些,供货也方便些,价格还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2808和2812是一个系列,只是存储空间有些不同吧。为什么还要用这个芯片啊,新的系列资料也多些,供货 ...

感谢回复!
1.据我现在查的资料: 2808有高分辨率PWM,2812没有。2812有事件管理器EV,2808没有。
2.芯片选型是上级定的,我也没办法

网友B:
2808比较接近的还是2812了    参照这些资料吧

网友B:
2808还是比较老了    28335这些比较新的系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1.据我现在查的资料: 2808有高分辨率PWM,2812没有。2812有事件管理器EV,2808没有。
2.芯片 ...

我记错了。
2808是2012年出的片子,和2812不是一个系列。
不过这个高精度PWM在高精度移相模式在移相值过零时存在bug,在一个帖子上看到的(dianyuan网还是21dianyuan,记得是收藏了,找了一下没找到)。移相值变化过程中不过零就还好。
高精度变频模式频率会有轻微抖动,这个TI的数据手册也说明过。
高精度PWM在高精度脉宽控制模式还是很好用的,没有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错了。
2808是2012年出的片子,和2812不是一个系列。
不过这个高精度PWM在高精度移相模式在移相值过零 ...

不知道照着哪个学啊
到后面肯定还是要去研究2808的数据手册的。但现在刚接触还没入门,想找个有教程的跟着入个门。但教程只有2812还有2833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808比较接近的还是2812了    参照这些资料吧

感谢回复!
麻烦问一下不同芯片之间的代码差距大吗?我把2812的代码移植到2808上需要修改的地方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2808比较接近的还是2812了    参照这些资料吧

还有就是2812的事件管理器EV模块,2808的PWM和CAP这些都独立出来了。这两者在编程方面差距大吗?

网友C:
原理基本都差不多,建议学资源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2812的事件管理器EV模块,2808的PWM和CAP这些都独立出来了。这两者在编程方面差距大吗? ...

不大    完全的同一系列    我记得分享过一个电子版的事件管理器的word
非常详细   你找找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