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个皮实好买,价格不敏感的DCDC升压电路?

楼主(2018-12-06):
能从4.2-0.9V升到5V,输出电流0.5A就够了.好调试,元件好采购.稳定.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2#detail

楼主:
回T 叔,我想自己做在板子上的.

楼主:
至少在立创商城就能买到的吧.

楼主:
对电源部分不够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T 叔,我想自己做在板子上的.

1.23元你买另件都勿够,买模块拆另件焊自已板上,有空间就整个用

网友B:
AP2000   AP2004

网友C:
引用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4.867178fftqsec1&id=41596593123&ns=1&abbucket=12#de ...

前两天确实看到了这个IC料  真便宜啊0.2元一个

楼主:
算了,要求电源分开两路供电,核心电压5V,IO电压另外一路,这样板卡就可以通用了.

网友D:
为何要求这么高?
0.9V升到5V,还0.5A,输入0.9V端电流得多大呀?
算100%的效率,平均电流也得2.8A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1.23元你买另件都勿够,买模块拆另件焊自已板上,有空间就整个用

这货玩过,做手电筒升压点LED还可以,做电路供电不行,电压不稳的,空载电压很高.不知道现在有没有稳压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货玩过,做手电筒升压点LED还可以,做电路供电不行,电压不稳的,空载电压很高.不知道现在有没有稳压版本的 ...

加个稳压管钳制一下好了,

网友F:
0.9V  升压5V  要求0.5A  不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0.9V  升压5V  要求0.5A  不低了。

实际电流应该也就100-20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