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助51单片机bit变量的存储区域

楼主(2018-12-06):
求助51单片机定义位变量应该定义在哪个区域?data 还是idata 还是 xdata ????

网友A:
bit bMyflag; //ok
uchar bdata cMyFlag;
sbit bMyFlag0 = cMyFlag ^ 0;//0k
bMyflag = 1;
bMyFlag0 = 0;

网友B:
在 data的20-2F的某一位里面,从20.0开始。
如果只是本地的一个局部变量,用的时候在PSW.CY里面,如果用完就不用了,中间没有数学和逻辑运算,可能优化后只有CY里面有。
bit类型的变量不能超过128个。bit类型不能有数组。
如果在结构体里,要用 char i:1; 这种位域是没有限制的。

网友C:
data (20-2FH)区域

网友D:
一般就用位域,总感觉直接bit占一个字节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一般就用位域,总感觉直接bit占一个字节

怎么可能呢

网友D: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有的这个感受,等下我再验证下,对了,我记得是在哪儿看到:说keil编译器原本是没有bit这个类型的,引入标准(库文件)之类的产生的结果就是占一个字节?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有的这个感受,等下我再验证下,对了,我记得是在哪儿看到:说keil编译器原本是没有b ...

如果你只用一个BIT,确实要占一个字节,剩余的7个BIT只能空着,因为BIT也是字节的一个位,后面再定义7个BIT仍只占一个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