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推荐一款宽模拟输入范围的音频编解码器

楼主(2018-12-06):
求大神推荐一款宽模拟输入范围的音频编解码器,最好是双极性输入!!、
最近做的项目音频模拟信号输入电压范围大概在-3.1~+3.1V,也可以说是0~6.2V。之前使用的音频编解码器输入输出范围低,导致信号削顶。

有想法都可以回复,谢谢谢谢了!

网友A:
TI经典款AIC23不行吗     或者你看看官网    相关此芯片类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经典款AIC23不行吗     或者你看看官网    相关此芯片类

现在使用的是AIC3204,还是不能满足模拟输入范围,现在正头疼,找不到一款适合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使用的是AIC3204,还是不能满足模拟输入范围,现在正头疼,找不到一款适合的 ...

只能将模拟量做相关比例的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将模拟量做相关比例的处理了

谢谢,比例缩小电路容易失真,而且电路本来就有噪声,缩小电路之后噪声占比更大了。
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这个现象吗?如果使用缩小比例电路,或者说在选择运放芯片时要根据哪些重要参数去选?有无推荐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比例缩小电路容易失真,而且电路本来就有噪声,缩小电路之后噪声占比更大了。
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 ...

找TI的低噪声运放   处理     效果应该比较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