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 P1口中断嵌套可以吗?

楼主(2018-12-06):
msp430f149 P1口中断嵌套可以吗?

楼主:
全当中断输入。
有个问题,P1.0中断进来后,中断程序还没有处理完,P2.0中断也进来了,会不会采不到?

网友A:
不懂,楼主有什么思路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全当中断输入。
有个问题,P1.0中断进来后,中断程序还没有处理完,P2.0中断也进来了,会不会采不到? ...

标志会被保存,退出后立即再次进入中断
不会有什么问题,(但同一标志的多次中断只会记录一次)

网友C:
处理中断程序时首先要保证快速执行完中断程序,不要在中断程序里做延迟处理等。

网友D:
嗯,要中断嵌套,可以在P1的终端里开全局中断向量——EINT()

网友C:
这个设定好中断优先级的就可以的啊

网友E:
430有中断优先级,中断嵌套会把自己绕乱

网友F:
这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嵌套

网友G:
小心程序的中断无法执行了。

网友H:
430的中断有优先级的

网友I:
中断嵌套是没有问题的没关键在于终端有优先级的设置的。

网友G:
这样设计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关键在于优先级的设置的。

网友A:
这个很重要的,不要设置成死循环了
注意程序的中断嵌套的设计的

网友A:
这个注意程序的中断嵌套的设计的

网友J:
合理的设计当时是可以的,优先级要多注意。。

网友K:
合理的设计是可以的

网友H:
你要中断嵌套,怎么处理中断优先级呢

网友G:
可以中断嵌套,但不是不能死循环执行。

网友F:
这个相应中断优先级的。

网友L:
中断嵌套是可以的,关键在于运行的优先级的合理设置的。

网友F:
设置不合理的话,程序会一直循环待在某一个中断中断额,那就成了死循环的。

网友L:
这个根据实际情况看下的,一般理论上来说是满有问题的。

网友M:
可以嵌套程序在里面。

网友N:
你的中断程序越多,运行越不顺利。

网友A:
430可以中断嵌套吗

网友O:
可以的。在中断服务程序里重新使能全局中断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