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长期低功耗

楼主(2018-12-06):
现在硬件上设计有一个外部16M晶振。。
用IAR平台开发的。
进入halt模式的唤醒时间如何设置在7天呢?

网友A:
7天,你要用在朝鲜的核弹头上面吗?

网友B:
halt模式的唤醒时间?

网友C:
这个低功耗不是直接进入低功耗模式呢?

楼主:
对,,halt的唤醒时间。

楼主:
现在做一个GPS。需要长期休眠

网友D:
不加外部RTC的话,就采用多次逼近呗,

网友E:
另外还要考虑7天后的具体唤醒时刻的误差要求。

网友F:
看了下STM8的手册, 想考自动唤醒AWU一次唤醒可行性不大,它最大唤醒时间间隔差不多1分钟左右,因此需要考虑加入软件逻辑,比如唤醒 N(7天对应的分钟)次才执行你想要的功能

楼主:
如果对警队要求不是特别高的话而对功耗要求特别高,建议使用内部RC振荡器作为时钟源

网友G:
你可以设置个变量唤醒后判断,然后继续进入低功耗,一直累计到7天,然后点火,起爆。

网友H:
万一你想加个看门狗,怎么办,独立看门狗最大1秒多点

网友I:
循环计数 嵌套计数就可以

网友J:
把定时器尽可能的设置的长点 进行循环计数 不过这样的话 误差肯定小不了

网友K:
这唤醒也太漫长了。你可以唤醒不执行任务啊。定时器也不会搞8天这么久啊。

网友L:
一般没有这么长的唤醒时间,可通过多次唤醒实现
这可以通过外部RTC实现,内部RTC也有可能,就是设置闹钟

网友M:
时间好长 即便设置了 也不准

网友N:
即便能设置 也会非常不准确

网友O:
可以设置 只要你要求的精度不高就行

网友P:
当然可以了  不过误差大大的

网友Q:
用for语句进行嵌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