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欧姆龙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8-12-06):
用万用表测得继电器两端电压为4.88V,接近5V电源电压,继电器应该工作了。但奇怪的是一直没有听到继电器内部触点动作的声音,而且用万用表欧姆端测得常闭触点和公共端是有阻值的,说明常开触点并没有吸合,大家帮忙分析下应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可能触点已经粘连或者线包开路,不加电测试触点和线包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触点已经粘连或者线包开路,不加电测试触点和线包阻抗。

我仔细想想应该不是继电器的问题,应该是我画PCB的时候继电器线圈正负极画反了

网友B(2021-04-19):
广州志伟达电子 专业做欧姆龙全系列继电器

网友C:
如果老的继电器,可以怀疑继电器本身有问题,如果是新的合格继电器,则检查是不是极性反了,部分低压小电流继电器是需要极性的,特殊的还有双稳继电器,断电能保持状态等这样的需要特别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