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用耳朵判断电路故障的试听检查法

楼主(2018-12-06):
用耳朵判断电路故障的试听检查法

      试听检查法是一个用的十分广泛的方法,可以这么说,凡是能出声音的电子器或电子设备,在修理过程中都要使用这种检查方法,此法可以准确的判断故障性质、类型,甚至它能直接判断出具体的故障部位。修理之前,通过试听来了解情况,决定对策;在修理过程中,为确定故障处理效果要随时进行试听。所以,试听检查法贯穿在整个修理过程中。

  一、试听检查法基本原理

  试听检查法是根据修理人员的听觉,通过试听机器发出的声音情况或音响效果判断问题。试听检查法通过试听声音的有还是没有、强还是弱,失真还是保真、噪声有还是没有来判断故障类型、性质和部位。
  试听检查法的判断依据是所修理机器发出的声音,试听检查法是认真听、仔细听,找出声音中不正常的成分。
  试听检查法对各种电子电器的具体试听检查项目是不同的,对音响类电子电器的检查项目比较多。

  二、试听音响效果方法

  用自己所熟悉的、高音和低音成分丰富的原声音乐、歌曲节目源重放。
  1、试听整体效果
  适当音量下倾听音乐中的高音、中音、低音成分是否平衡;高音是否明亮、纤细,低音是否丰满、柔和,有没有高音、低音不足等现象。
  2、试听乐曲背景
  试听乐曲背景是否干净,节目的可懂度、清晰度是否高。然后试听声音有没有失真,原来熟悉的曲子是否有调门的改变等现象。最后试听节目的动态范围,在试听小信号时应没有噪声感觉,试听大信号时无失真、机壳振动等现象。
  3、试听立体声
  对于立体声机器,还有听立体声效果是否良好,应能分辨出左、右声道中不同的乐器声,应有声像的移动感。在立体声扩展状态,立体声效果应该有明显改变。

  三、试听收音效果方法

  试听收音效果主要是检查调频、调幅两方面收音效果。试听调频波段主要是要求它的音响效果要好,调频立体声的音响效果则更好。
  有的调频收音电路具有调谐静噪功能,即在调台过程中无任何噪声,调到电台便出现电台节目。没有这一功能的机器,在选台过程中出现调谐噪声是正常的,只要收到电台后没有噪声即可。
  1、试听中波
  试听中波主要是要求高、低端的灵敏度均匀;灵敏度高(能收到的电台多),其音响效果明显不如调频节目是正常的。
  2、试听短波
  试听短波主要是要求低端的灵敏度要高些,选择性要好(能方便调准电台),高端没有机振现象(在收到电台后会跑台或出现“嗡嗡”声说明存在机振)。
  3、天线调整方法
  中波、短波、调频波段的天线调整对收音效果影响大,它们的调整方法也有所不同。中波天线在机内,天线(磁棒)轴线方向垂直于电波传播方向时接收灵敏度为最高,故要通过转动机壳来改变灵敏度。对接收短波信号而言,要拔出机内天线,呈垂直状态。
  对于调频波段来说,调整时要使天线长短伸缩,再旋转天线角度。如下图是3种情况下的天线调整示意图。

  四、试听检测音量电位器

  试听检测音量电位器控制特性的方法是,随着均匀旋转音量电位器转柄,声音逐渐呈线性增强,不应有音量旋钮转动一点儿音量就增大很多的现象。
  音量电位器在最小位置时,扬声器应无响声(无节目声、噪声很小很小)。如果在转动音量电位器转柄过程中,扬声器出现“嗑啦,嗑啦”的响声,这是电位器转动噪声大故障,应进行清洗处理。

  五、试听检测音调电位器

  试听时要用高、低音较丰富的节目源放音。试听低音效果时,改变低音控制器的提升、衰减量(适当听音音量下),此时低音输出应有明显变化。在低音提升最大时,机壳不应有振动、共鸣声。试听高音效果时,旋转高音旋钮,应有高音输出的明显变化。

  六、试听噪声方法

  试听噪声应用很广泛,它是检查噪声故障、啸叫故障的一个重要手段。试听包括试听最大噪声、信噪比,以及检查噪声位置和噪声频率4项。
  1、试听噪声
  将音量电位器开至最大,高、低音提升至最大,不给机器送人信号,此时扬声器发出的噪声为最大噪声,此噪声大小随输出功率的大小而不同,输出功率大的机器此噪声大。最大噪声中不应存在啸叫声,即不应该存在某种有规律的单频叫声。
  2、试听信噪比
  使机器处于重放状态下,音量控制在比正常听音电平稍大一些,然后使机器处于放音暂停状态,此时机器的噪声应很小,在距机体一尺外几乎听不到什么噪声。如果此时噪声很大,这便是噪声大故障。
  3、判断噪声部位
  对于噪声大故障要进一步进行试听,以确定噪声部位,即关死音量电位器后噪声仍然有或略有减小的话,说明噪声部位在音量电位器以后的低放电路中,若是交流声则是滤波不好。
  若噪声大小随电位器转动而减小直至消失,说明噪声部位在音量电位器之前的电路中;若是交流声、汽船声,那是前置放大器退耦不好。噪声越大,噪声位置越在前级(即噪声经过的放大环节越多)。
  4、试听噪声频率
  试听噪声的频率对判断故障原因是有用的。关小高音、提升低音时出现的噪声为低频噪声,提升高音、关小低音时出现的噪声为高频噪声。
  在试听机械传动噪声时,要关死音量电位器。这种传动噪声是由于机械机构中零部件的振动、摩擦、碰撞产生的,它并不是扬声器里发出的,这一点与前面所讲的电路噪声故障有着本质的不同。

  七、试听检查法适用范围和特点

  适用范围

  试听检查法几乎适用于任何一种电路类故障,它在检查下列故障时更为有效。
  1、声音时有时无的故障,即一会儿机器工作正常,一会儿工作又不正常;
  2、声音轻故障;
  3、机械装置引起的重放失真故障,特别是轻度失真及变调失真故障;
  4、重放时的噪声故障(非巨大噪声故障);
  5、机械噪声故障。

  特点:

  1、这种检查方法应用十分广泛,几乎所有故障的检查都需要使用试听检查法,因为各种电路故障必定是破坏正常声音效果,从而通过试听检查能为分析故障原因和处理故障提供依据;
  2、使用方便,无须什么工具;
  3、对很多故障此法有较好的效果;
  4、这种检查方法应用于检查故障的每个环节,在开始检查时的试听特别重要,试听是否准确关系到下一步修理决策是否正确;
  5、常与其他检查方法配合使用。

  在运用试听检查法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几点:
  1、对于冒烟、有焦味、打火的故障,尽可能的不用试听检查法,以免进一步扩大故障范围。不过,在没有其他更好办法时,可在严格注视机内有关部件、元器件的情况下,一次性使用试听检查法,力求在通电瞬间发现打火、冒烟部位;
  2、对于巨大爆破响声故障,说明有大电流冲击扬声器,最好不用或尽可能少用试听检查法,以免损坏扬声器及其他元器件;
  3、在已知是最大电流故障的情况下,要少用试听检查法,且使用时通电时间要短;
  4、使用试听检查法要随时给机器接通电源,进行试听,所以在拆卸机器过程中要尽可能的做到不断开引线、不拔下电路板上的插头等;
  5、试听失真故障时要耐心、准确。

  八、试听检验法

  试听检验用在完成一台机器修理之后,对修理质量和机器的音响情况进行全面、最好的一次试听检查,发现问题就得返工,试听合格就可以交付用户。试听检验的方法基本上同试听检查法相同,这里主要说明以下几点。
  1、试听检验同试听检查一样,运用听觉来辨别“是非”,检验经过修理的机器其音响效果有没有达到原机器性能指标要求;
  2、试听检验的内容很全面,凡是机器具有的功能都应进行试听检验,因为在修理过程中可能会影响其他电路,当然重点是试听修理的那一功能;
  3、试听检验方法同试听检查时运用的方法一样,只是试听检验主要是关心音响效果,而不是去寻找故障部位和故障原因,所以试听检验时主要是听和比较,比较单纯,就如同购买机器时的试听;
  4、试听检验时的试听时间比较长,一般在十几分钟,对一些随机性的故障试听时间要更长一些,如处理好时响时不响故障后要反复试听检验。另外,有时一个故障会导致两个元器件出现问题,通过试听检验便能发现另一个故障原因;
  5、试听检验要保证质量,不可马虎;
  6、在重绕电源变压器以后,试听检验要长达4h左右,以检验电源变压器长时间通电后是否存在发热故障;
  7、试听检验适用于所有电路类故障处理后的试听,适用于大部分机械类故障处理后的试听,特别适合检验失真故障、随机故障、过电流故障的处理效果。

楼主:
用耳朵判断电路故障的试听检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