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驱动都要写?

楼主(2018-12-06):
2812中SCI有两种模式,以上位机未知的情况下,是不是两中驱动都要写吗?

网友A:
呵呵,这个确实有点麻烦

楼主:
例如上位机是ARM+LINUX的情况下,而我也并不了解上位机驱动详细情况,那该用哪种模式呢??

网友B:
根据你的需要选择,你可能实际只用一种。

网友C:
但是建议两种都写提高兼容性;

网友D:
地址位模式吧

网友E:
SCI通信就是串口通信  如果用2812和上位机通信的话  用串口线将两个联通   然后2812发送数据   上位机上的串口调试助手软件就会检测到数据来了  并按照协议解析出数据  关于你说的模式我觉得应该就是半双工或全双工吧

网友F:
两种都写的话,上位机能分辨出来吗

楼主:
嗯,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