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STC15W4K56S单片机sprintf 函数使用有问题

楼主(2018-12-06):
void main(void)
{
        float xdata temperatureC= 26.7;
        float xdata humidityRH= 63.5;
        float xdata lightLx=        81.4;

        char xdata        tmpBuf1[100];
           char xdata        tmpBuf2[100];

        printf( "[INFO]SEND DATA IS %2.1f %2.1f %2.1f\r\n", temperatureC, humidityRH, lightLx );
        sprintf( tmpBuf1, "%2.1f%2.1f%2.1f", temperatureC, humidityRH, lightLx);
        printf( "[INFO]Send_Data = %s\r\n",tmpBuf1 );
        while(1)
        {
                          ;
         }
}

预期的效果是将  三个浮点数的数据 整理成字符串放到数组里面 但是 转换后的数据最后一个数有问题,是sprintf 在C51上不支持? 还望高手指点下。
[INFO]SEND DATA IS 27.2 63.5 81.4
[INFO]Send_Data = 27.263.533.5   这个是错误的转换结果

网友A:
sprintf( tmpBuf1, "%2.1f  %2.1f", temperatureC, humidityRH, lightLx);
三个参数,只有两个百分号啊。

网友B:
少了一个格式化字符或者多了一个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rintf( tmpBuf1, "%2.1f  %2.1f", temperatureC, humidityRH, lightLx);
三个参数,只有两个百分号啊。 ...

改过来了,结果还是 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少了一个格式化字符或者多了一个参数

改过来了,结果还是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改过来了,结果还是有问题,

这个与编译模式有关,
不同的模式支持的可变长度参数不同

换成large编译模式肯定可以
小模式需要修改配置,我先看下,好久没搞51了,有点忘记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改过来了,结果还是有问题,

The total number of bytes that may be passed to this function is limited due to the memory restrictions imposed by the 8051. A maximum of 15 bytes may be passed in SMALL or COMPACT model. A maximum of 40 bytes may be passed in LARGE model.

这是原文

楼主:
引用 网友B:
The total number of bytes that may be passed to this function is limited due to the memory restric ...

谢谢,问题找到了,就是这个问题,小学模式下只能传15个字节导致最后一位出错。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问题找到了,就是这个问题,小学模式下只能传15个字节导致最后一位出错。谢谢 ...

但应该没有超过15个字节
3个浮点数才12个字节
但肯定是这里有问题,具体原因我也不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但应该没有超过15个字节
3个浮点数才12个字节
但肯定是这里有问题,具体原因我也不知道了 ...

除了三个浮点数,前面还有两个,char*和const char*,这两个算不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除了三个浮点数,前面还有两个,char*和const char*,这两个算不算?

一个函数里的调用算,多个函数的不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