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35的I2C的传输频率可以设置到100Hz吗?

楼主(2018-12-06):
(无正文)

网友A:
看官方网上?

楼主:
看官方网上写了support from 10K to 400k.

网友B:
可以的。只是为什么要用100HZ

网友C:
正常的I2C协议应该是10 kbps或400 kbps

网友D:
例程上TI不是都有标注吗?

网友E:
对呀,中文详解肯定是没有的。。。。。。

网友F:
应该不行吧

网友F:
既然写了 from 10K to 400k.,应该就可以

楼主:
好吧,我再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