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去掉晶振后是否需要进行相关软件设置呢?

楼主(2018-12-06):
去掉晶振后是否需要进行相关软件设置呢?

楼主:
  因为产品设计对时钟要求不高,都是些简单的控制指令,因此考虑省掉外部的晶振。去掉晶振后是否需要进行相关软件设置呢?

网友A:
  系统好像默认的外部晶振?

楼主:
直接去掉了外围晶振,照样可以运行,看来系统比较智能了。。。。

网友B:
STM32F0的Cube库里面有RCC的例子,里面有怎么从HSE切换到HSI的方法。

楼主:
  直接去掉我尝试了下也可以运行,不知道这样和引入软件设置内部HSI有何不同。。。。

网友C:
你要是修改为外部晶振的话,就要改回去;

网友D:
默认上电就是内部高速时钟HSI提供时钟,你只需要更改PLL的设置到你需要的频率就可以。

网友C:
外部多余出的OSC IN/OUT可以按数据手册的要求闲置后配置对应的状态即可。

网友E:
如果你原来是使用HSE工作的,然后拔掉,不做处理的话时钟会默认转到HSI

网友C:
但此时的频率如果你没改过PLL,使用的会是上电默认的频率

网友E:
对,可能会与你之前设置使用HSE的PLL不相同的

网友F:
如果你打开过CCS(安全时钟系统),RCC函数会自动跳到CCS异常中断函数,ST给的代码是空函数,你需要自己加上异常处理。

网友G:
可以用内部 但是有限制

网友H:
可以 但是有的值就达不到了

网友I:
好像可以的啊

网友J:
楼主想跑程序的过程中进行改变?